胆机的音量电位器如何选取?

楼主(2020-06-06):
最近查看了一些胆机电路图,发现所用的音量控制电位器的阻值大小不一,有的胆机用的是47K、50K,还有的胆机用的是470K、500K的,还看到有用了1M的,但多数胆机用的是100K、120K、150K的!不知道这个电位器阻值的选取的依据是什么?对整机性能或输出功率有什么影响吗?还是必须依照电路图所规定的阻值选取吗?

网友A:
电位器的电阻需要与声源输出阻抗匹配,现代数字声源输出阻抗比较低,因此多选用2X50K或2X100K的,噪声干扰较小。

网友B:
电位器不就控制音量,还能有啥问题?

网友C:
不但要负责调整通过信号,还得与前后的电路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不就控制音量,还能有啥问题?

别的意思没有,我是说阻值的大小可以随便选取吗?我随便买一只电位器就可以吗?无论阻值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要负责调整通过信号,还得与前后的电路进行阻抗匹配

这个我明白!我是说阻值大小都没关系吗?

网友:
过去的音源输出内阻高,信号电压低,而且频响也不宽,电位器都用的比较大,连阳极负载电阻都很大。

自己可以调整试验一下,听听100K的和500K的区别,自己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电阻需要与声源输出阻抗匹配,现代数字声源输出阻抗比较低,因此多选用2X50K或2X100K的,噪声干扰 ...

感谢白版的解答帮助!这就明白了其中的原由!

网友D:
其实对于现在音源,100K的电位器有些稍微高了。用20~50K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对于现在音源,100K的电位器有些稍微高了。用20~50K比较合适。

感谢海版的指教,有时间我实验一下!

网友:
看帖子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
主要是为了前级和功放的阻抗匹配

网友:
原来的都用250K-500K的现在的音源输出阻抗很低可以用20-50K的甚至可以用5-10K都可以,阻值越小噪声越低高频越好

网友:
音量电位器需要用指数电位器

网友:
过去常用晶体唱头,阻抗太高了。
现在,音频标准信号是600欧 1毫伏,因此,输入阻抗比过去低太多了,有利于减小噪声。
选用,电阻小些的电位器,不会出现电位器调到中间位置,出现噪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