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出牛绕线是来回绕还是一个方向绕效果好?

楼主(2020-06-06):
    比如起点在右手边往左绕到顶,下一层是从左边往右绕回,还是线回到右边继续自右向左绕?

网友:
肯定是从左边往右边绕回来的。

网友:
始终是朝一个方向绕。

网友A:
我依稀记得好像一种叫Z绕法,另一种叫S绕法。与层间分布电容有关和层间耐压有关。不知对不对,望高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依稀记得好像一种叫Z绕法,另一种叫S绕法。与层间分布电容有关和层间耐压有关。不知对不对,望高手解惑。

朝一个方向绕是Z绕法,来回绕是S绕法,对吗?

网友:
没绕过,没对比过,不敢评论,我都是来回绕。有人认为Z字绕法可以凭空减少1/4的层间有效分布电容,不过我试过用空气可变电容器,定片咋并联电容量都一样,也许说的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起点在右手边往左绕到顶,下一层是从左边往右绕回 ,这是俗称的 S走线,因为绕线轨迹类似于“S”型

线回到右边继续自右向左绕,这是俗称的Z字走线。
如果是输出牛,推荐用 第二种,也就是 Z字走线,可以有效降低分布电容。具体分析可以搜一下我发的 关于制作输出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点在右手边往左绕到顶,下一层是从左边往右绕回 ,这是俗称的 S走线,因为绕线轨迹类似于“S”型

线回 ...

多谢指点,我去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