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C1推动什么管子好呢?

楼主(2020-06-06):
我又找到了几只6C1电子管,用它推动什么管子好呢?候选有6P1;6P14;6P6P和6AQ5。请大家给个建议。以前都是用6J1,6N2和6G2推动。这次换换口味。

网友:
      用其推高夸导管,依次为6P15;6P14:6P9P。电子管黑白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由苏联早期的6Π9(国产6P9P)被6Π15Π(国产6P15)所取代,国产电视机压根就用的6P15。
      网上有许多只用一只6P15的单端胆机(实为功率接续器),6P14与6P15结构基本相同。
      电子管6P15与6P14可以说是同门兄弟,都属于20世纪电子管鼎盛时期设计出来的宽频带高跨导五极管。按照原来的设计定位,6P15用于电视机的视频放大,6P14则用于宽频带音频放大。后来电子管仅在Hi-Fi音频放大等少数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经使用了数个批次的6P15,发现当阴极电阻为220欧时,部分6P15的屏极电流甚至会超过60mA,因此阴极电阻需要根据不同的电子管逐个调整。对于一些管子,阴极电阻甚至会超过430欧。更为麻烦的是,6P15的屏流会随着时间漂移,只要经过十多分钟就会翻一番,很容易将电子管烧老。
    对于6P15这种脆弱的电子管,怎样才能确保它不被烧老呢?还因为嫌逐个挑选阴极电阻太麻烦,可以用恒流源来代替阴极电阻。

网友:
建议推6N6、6N5p/6N13P、等三极管。
做一台纯三极管机器。

网友A:
μ很低基本上推不动啥,这个管一般用作震荡的,大概勉强能推下6P14标准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μ很低基本上推不动啥,这个管一般用作震荡的,大概勉强能推下6P14标准接法

那就用它推动6P14了。谢谢老兄。

网友B:
6P9P,三极管接法,推动电压3V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9P,三极管接法,推动电压3V就够了

123021老兄,谢谢,我也尝试一下。

网友:
支持于版的想法

网友C:
激光老师如果手里有6P6P或6V6GT,我送你两个个6SQ7GT,中规中矩的绝配,私信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老师如果手里有6P6P或6V6GT,我送你两个个6SQ7GT,中规中矩的绝配,私信联系。

非常感谢,我手里也有6SQ7GT,以及它的小弟6G2。不用麻烦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