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9p技术咨询

楼主(2020-06-06):
各位老师好!

本人第一次做胆机,6n9推6p3单端。资料是坛友做过的静怡2.我想咨询的是6n9可不可以直接并联使用,就是1/4.2/5.3/6,等于是两个三极管并联,每个声道一只6n9。是否要改线路或者有什么影响,也或者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买了个旧平台,有四个管座,为了好看买了两只6n9,整流管在隔壁路边
请老师点评一下。

网友A:
可以并联,阴极R2改成470-510欧,屏极电阻R4改成47-51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阴极R2改成470-510欧,屏极电阻R4改成47-51K即可。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