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0-06-06):
最近从朋友处搞了几块大功率太阳能电池,电压在300V左右,蓄电池是12V铅酸电池,因为用电设备是12V的,所以用12v存电,给监控和LED路灯供电的,以前是用开关电源变换成14V给电池充电,因太阳能板功率远比用电大,现在准备把多余的电给48V电动车充电,发现一个问题,当阳光充足时没有问题,阳光弱一点充电器就会保护,严重时还烧了一个充电器,想找一个电路当阳光变弱时能自动减小输出电流,低于一定电压时断开太阳能供电,谢谢啦,不知道莫宝有没有成品电路。

网友:
太阳能控制器可破

网友:
这个一定要用太阳能控制器比较可靠

网友A:
mppt控制直接调到电池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自动升降压模块即可

目前没有找到输入300v的自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pt控制直接调到电池充电电压

没有这样高电压输入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光伏板内阻随光照强度变化,弱光时内阻变大,虽然空载电压仍很高,但一带载很快跌落,造成220V交流 ...

用电动车充电器的目的是其输入电压可以到300v,这个太阳能板是以前的老货,高压太阳能板,这个电压有点难搞,因为板不要钱,所以想废物利用。

网友:
我之前在闲鱼找控制器的时候,好像有看到有高压的,好像是爱默生r48-3200e什么的。

网友D(2020-11-30):
开关电源整流滤波后都在310V左右,你这个太阳能板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加在滤波后应该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整流滤波后都在310V左右,你这个太阳能板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加在滤波后应该能行。

因为太阳能输出电压不稳定,用这个方法已经烧坏两个电动车充电器了,当太阳能发的电在充电器临界点时,充电器发热严重,然后就烧掉了,所以想找个专业的太阳能充电器来看看。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看来是非晶硅的。

网友:
电压这么高?光伏板什么型号?

网友E:
     加装一小块6V/12V太阳能板,和安装在主太阳能板同位面,带上一电阻负载,电阻负载并联6V/12V继电器,当太阳能低光照一定强度时调整电阻负载使继电器断开,继电器断开主太阳能供电回路.注意:是在你需要的低光照时调整断开主太阳能供电回路。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不是一回事,如要更精确可在电阻负载上电压取样使用电子回路决定继电器通断。

网友:
要有太阳能充电控制板,淘宝找成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装一小块6V/12V太阳能板,和安装在主太阳能板同位面,带上一电阻负载,电阻负载并联6V/12V继电器, ...

这个方法可以,呵呵,改天试试

网友D:
因为太阳能输出电压不稳定,用这个方法已经烧坏两个电动车充电器了,当太阳能发的电在充电器临界点时,充电器发热严重,然后就烧掉了,所以想找个专业的太阳能充电器来看看。

找一个逆变焊机在整流滤波后加你的太阳能板,这个适应电压起伏比较大的输入输出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逆变焊机在整流滤波后加你的太阳能板,这个适应电压起伏比较大的输入输出环境。

逆变焊机输入应该是比较稳定的电压,输出电压是波动比较大的,反了吧。

网友:
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就解决了,低压自动断开充电器,高压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