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测试SOP贴片集成块

楼主(2020-06-06):
刚到的10片TDA2822M,SOP封装,想使用前测试一下,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
电路也简单 直接上机 注意实际生产上2822分多种电压档

网友:
有SOP转DIP座

网友:
网上有治具,从治具上面把线接进电路,芯片放治具就可以了

网友:
如楼上老师所述,我也买了一个。

楼主:
将贴片TDA2822用弹片压在转接板焊盘上,将就测试了一下,性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