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陷的声音波型文件(*.wav),有办法修整么?

楼主(2020-06-06):
一个缺陷的声音波型文件(*.wav),有办法修整么?

整个波型:

:

缺陷部分已找到,(在红圈内,在喇叭则表现为爆音).其它部分完美.

:

网友A:
可以,找个音频处理软件,可以逐秒修正,比如衰减、截去,静音,覆盖等等。

网友B:
看你的文件在末尾,一般都是渐弱尾音,可以放大选中直接删除,如介意时值节拍等问题,可就近复制左边或右边的等长波形粘贴填充即可,弄好的话一般听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音频处理软件,可以逐秒修正,比如衰减、截去,静音,覆盖等等。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文件在末尾,一般都是渐弱尾音,可以放大选中直接删除,如介意时值节拍等问题,可就近复制左边或 ...

完美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完美解决,非常感谢!

副本波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