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胆机滤波电容的耐压的疑问,逐级滤波电容耐压递减妥否?

楼主(2020-06-06):
手头一些电路图高压滤波电解的耐压是逐级递减的,但从原理上看当电子管灯丝没有充分预热时屏极应该是没有电流的,所以各级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都是变压器输出交流有效值的1.4倍,所以各级滤波电解的耐压不应该递减?特别是第二幅图的C130的耐压才63V,这能行吗?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不应该递减。

网友A:
不是啊,两位大哥。
相当于R105 R106两个电阻的分压。
230伏的5分之一左右,40~50伏左右,没问题。
那个电容作用是,前级灯丝,交流接地用的。

网友:
递减不递减关键是看电压,没有固定的模式。比如说:有些机器前级采用SRPP电路、需要的电压很高、与后级相同、就不能递减。
总之,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应该等于实际工作电压的1.41倍为安全值。

网友:
      用于B+电路的电容耐压并没有递减,用于退耦电路的可以酌情选用,因为有RC时间常数,电容充电要有一时间过程,不是一开机就简单的加峰值电压,这时是LRC的负载电路,其瞬态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可以看秦曾煌《电工学》机械制造专业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上册第五章电路中的过渡过程。至于低压电容忽略具体作用不谈,只要看看它上面都并连一泄放电阻,因此是安全的。
      秦老的讲义很可贵的,中册都是电机,下册都是电子管应用,整流器,放大器,振荡器,电子仪器和电子继电器,非电量电测。

网友B:
开机的时候,当电子管阴极没热的时候,是相当于开路的。而半导体整流管只要一个半波,就可以将高压直流电源提升到最大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当电子管阴极没热的时候,是相当于开路的。而半导体整流管只要一个半波,就可以将高压直流电源 ...

电容充电电流,不也是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充电电流,不也是电流?

你确定在电容充满之后,除了电容泄露电流,还会有其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时候,当电子管阴极没热的时候,是相当于开路的。而半导体整流管只要一个半波,就可以将高压直流电源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阴极没热不能产生板流,对于电源部分来说是空载状态,空载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应是交流有效值的1.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两位大哥。
相当于R105 R106两个电阻的分压。
230伏的5分之一左右,40~50伏左右,没问题。

不是大哥,欢迎讨论。
我再研究一下,不懂再继续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阴极没热不能产生板流,对于电源部分来说是空载状态,空载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应是交流有 ...

因为前级的电子管还没有屏流,所以,供电电路串联的滤波电阻上没有压降,要等到管子阴极加热之后,有了屏流才有压降。结论就是,电源电路中所有的滤波电容,开机时都承受几乎一样高的最高的电压,随着电子管加热之后开始工作,电压会降低到各自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在电容充满之后,除了电容泄露电流,还会有其它电流?

“而半导体整流管只要一个半波,就可以将高压直流电源提升到最大值。”

一个半波=1.5X(1/50)=0.03秒
离“电容充满電”,还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好好看看5楼于版主的帖子,把里面提到的教科书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