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好像是电视机上的中放板

楼主(2020-06-06):
闲逛的时候看到一块带电子管的大中周板子就入了,电子管是北京6J1,想拿来改成10.7的,有改过的前辈能否交流下经验,谢谢

网友:
不用改10.7直接用6.5也很好的。或者做二次变频的效果更好。参照北京820的调频接收原理增加一个本振差频出6.5的伴音中频,高频头稍作调整工作量不算大。

网友:
中频可以自己选,国家标准老调频机中頻频率曾是8.4兆周,伴音中放中周6.5M可以用,图像通道的需要改绕,以前坛友有改造成功的帖子,慢慢的搜索试试。北京825-2电视机8只中周一套。

楼主:
感谢楼上前辈们指点,没想好之前暂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