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90/290空气双联应该如何垫整

楼主(2020-06-06):
我看老的电路图上有的给的本振的垫整电容是270pf,有的是285pf,微调电容是5-30pf,这个垫整电容到底应该是多少?思考了好久了

网友:
看起来就没一个统一的说法。

这是我对部分可变电容器的测试结果作出的数值仿真结果统计,供楼主参考:

调谐所限定的条件是:

1.522KHz位于度盘5%的位置;
2.1605KHz位于度盘95%的位置;
3.天线联与本振联所用微调电容全部直接与可变并联,容量值为4/27pF微调的中点值15.5pF。

网友A:
中波计算,290p使用306P,园整300p。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计算,290p使用306P,园整300p。就这么简单

怎么是306pf

网友B:
楼主就当270pf双连使用,最大容量300Pf频率低端向下延伸,反之则频率向高端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当270pf双连使用,最大容量300Pf频率低端向下延伸,反之则频率向高端收起

但是我感觉在红灯753上高端灵敏度不好,不如270*2

网友C:
250pF/290pF的空气双联,使用250pF的那联作为本振联,对其进行数值仿真的结果,垫整电容的最佳值是273pF。
如果手中有LCR表,从270pF规格的电容器中可以挑选出合适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pF/290pF的空气双联,使用250pF的那联作为本振联,对其进行数值仿真的结果,垫整电容的最佳值是273pF。
...

微调电容是不是应该用7-30p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电容是不是应该用7-30pf的?

最好是4/20pF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感觉在红灯753上高端灵敏度不好,不如270*2

空气连用旧的一定要先用热肥皂水清洗一番再用,使用290/250差容空气连,片子密的一连作调谐连,较稀的一连作振荡,否则跟踪不好,效果一塌糊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中频频率相同,中波收音机的垫整电容与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是个固定比值,垫整电容的容量不允许随意改 ...

我看很多的老机器的电路图,270P双联好像都是用的285p的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连用旧的一定要先用热肥皂水清洗一番再用,使用290/250差容空气连,片子密的一连作调谐连,较稀的一 ...

用肥皂水洗了后,用清水冲一下,再用吹风机吹干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很多的老机器的电路图,270P双联好像都是用的285p的垫整电容

我也是看到了,有用285的,有用300的,空气双联也有用285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看到了,有用285的,有用300的,空气双联也有用285的

270双联配285垫整是70年全国联合设计确定的最佳数据,当时云母电容容量序列只有270和300没有285档,特地增加了285,有资料为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70双联配285垫整是70年全国联合设计确定的最佳数据,当时云母电容容量序列只有270和300没有285档,特地 ...

听我师父说过(师父以前做射频设计,60年代西北电讯毕业),统计配定电容(垫整),270配285p,360配390p,效果比较好。这个我记的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我师父说过(师父以前做射频设计,60年代西北电讯毕业),统计配定电容(垫整),270配285p,360配390p ...

你师傅和3楼说的都对,知道270配285和365配390最佳的不多,其实等容双联只要单联容量乘1.06并圆整就可以了,不能用瓷片电容凑,误差太大。

网友:
个人浅见:首先振荡线圈不容易更换那么它的电感可调范围是核心。振荡时满足1M--2.06M就是振荡连串联垫整的值(加个5p-10p留给微调和杂散电容)。由于电感可以调整,那么垫整也可以小范围调整取值,这要看你的天线频率曲线形态,两者(振荡频率减中频)越接近越好

网友:
可参考山东烟台生产的,卫星9101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振荡线圈是LTF2-3,垫整电容300P,中周TTF2-1.TTF2-2,TTF2-3(或TTF2-9)

网友:
垫整电容的容量应该与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差不多。
270P的可变电容配270-300P,360P的可变电容配360-400P。
那么290P的可变电容可以在300-330P之间选择。
容量不需要特别准确,在上述范围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中频频率相同,中波收音机的垫整电容与可变电容的最大容量是个固定比值,垫整电容的容量不允许随意改 ...

先生说得非常到位,好!
但在实际中总会有些偏差,比如有国外的机器用455的中周或是455陶瓷滤波器的。我扫了几只国产陶瓷滤波器,其中心频率却是470的,在左右相差5千周的情况下,其衬垫电容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方法,请问其三点跟踪效果会不会和原来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使用陶瓷中频滤波器的收音机,统调跟踪非常难办,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做到2点统调,但是AM收音机的陶瓷中频 ...

感觉冰岛老师对于各个方面的知识都了解的非常透彻。严重猜想冰岛老师是某个收音机厂家的技术老总。
再次打车请教老师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新进踅摸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型号为红星741-1,灵敏度尚可,声音也听洪亮。但是才在两个小问题:
1、声音有失真:说不来是什么失真,反正就是感觉不好听,一个前置低放,一个推动机,用的是双变压器的电路。从电位器输入一个1000hz的正弦波信号,用示波器观察各级输出的波形,发现前置低放波形尚可,推动级集电极不是正弦波的形状了。但是喇叭两端的波形倒是还好。请问:推动级接变压器后的正常波形应该是正弦波形吗?
2、关于统调:中波段高低端不能兼顾,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低端好的时候,高端失谐,高端好的时候,低端失谐。因为原机用的是拉线微调电容,感觉统调无从下手。因为要奔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不能把拉线微调换上陶瓷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