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小时候的技艺进行时。 A 四十年前,装过电子管电视机,

楼主(2020-06-06):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进行时。
A 四十年前,装过电子管电视机,后来改成晶体管的,又换成进口的机壳。当时的东西目前保存下来的:显像管,喇叭,喇叭罩和高频头,和一堆零件了! 老是觉得还是当年自己制作的看着顺眼。有意思。很想再现当年的模样。照着相片中的模样和记忆来吧!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又干上了!当年行,现在再试试行不行。当年行争取现在也行。
显像管固定基础做完,结构最艰难的第一步完成了!

网友(2020-08-06):
引用 楼主:
当时我自己绕的:偏转线圈、灯丝变压器、阳极电源变压器、场输出变压器、中周、行输出变压器,后来陆陆续 ...

78年我做过电子管机子,
行输出,场输出,偏转,高频头,中周,音频输出,电源牛,行线性线圈,也都是自制的,
90年代做淡季的时候拆了,
83年做的是晶体管机子了。这个还在的,线路板是自己拼接的。并画图腐蚀打眼,

网友:
我四十多年前装的12寸机子还在呢,
电源牛音频牛自己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是应该调节功率,但四十年前也没有做这个事,当时安的调宽线圈,可以调行幅,现在找不到这个线圈了 ...

我记得当年翻修倒卖旧电视
场行幅度大了(像管老化提高12V灯丝和主办供电),是减少逆程电容提高阳极高压,正好旧像管老化了,亮度和聚焦都好了

当然这方法是倒卖上用的,自己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昨天改的铁底板移到最下面,今天又移回原处。铁底板的前面固定,改成两侧固定。为此打了 ...

我记得12寸细劲偏转是90度吧
电子管早期14寸是70度,后16寸是110度吧

那偏转功率也要调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825 大电解电容固定卡具制作成功,安装到位,入壳与显像管无干涉。大电容、电阻安装完成。为下一步小体 ...

细劲90度12寸 上电子管
真正的电子管发烧友

我80年代收来电子管的基本没有是细劲管的,到手就用收来坏像管的自装晶体管主板改进去再卖出(其实我不懂电子管,我上手就是晶体管)
那个年代电子再卖给农民也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进行时F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留住时光,留下当年。恢复记忆,见证时代。童 ...

楼主的8W
当年上海滩家家都有,大多是自装的,楼主的8W 外形算上品

旁边的吊灯是工作灯吧, 现在应该用个工作台灯了吧?

网友:
配件都不好找

网友B:
黑白管可不好找了,彩色的都不多了

网友C(2020-07-06):
这个显像管在81年我也买过,显示的图像没有当时上海灯泡厂出的好,按飞跃12D1电路装了一个电视机。那时上海灯泡厂出的显像管买不到,都用于电视机厂配套了。

网友:
我家第一台电视就是这样的。。。老爸从上海买的零件在家自己装起来的。。。那时候全院的人都来看安装过程。。。最后被一个大户人家买走了。。。。

网友D(2020-06-06):
能找到当年玩过的这些东西,在玩一遍还真有意思。楼主不急,慢慢来,争取超越当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当年玩过的这些东西,在玩一遍还真有意思。楼主不急,慢慢来,争取超越当年!

感谢朋友的回复和鼓励

楼主:
体力大不如从前了,把握不住工具了,干出来的活太不精细了

楼主:
显像管面框制作中,完成初期,等于一大半,是定型。难点基本过了

楼主:
显像管面框材料厚度不一样还得补一块

楼主:
顺风耳千里眼,是中国人流传亘古的美好愿望。相信见到电视人们都极度的想拥有一台。
就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开始了自装电视的。今天人们可能会疑问,买一台多好,为什么自装呢?现在的DIY大家都不陌生吧!不单是好卖不好卖的问题,也不是便宜不便宜的问题。有的人就是好舍易求难,非要自己尝试梨子滋味一下。对于我这个无线电爱好者,装电视是有很大的诱惑性的,成就感,满足感是很大的,同时在同伴面前也可以沾沾自喜的,风光风光。不过那个年代,也的确是不好买,价格不菲。
我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是在68年夏天,那是在市委办公楼的后面,晚上办公楼的一层打开窗户,让人们在楼外看,好像是14吋的,黑白的。75年邻居赵子成家有台9吋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我到无线电二厂工作后,受到同厂工友,技术尖子马迎朝(小名大猫)装电视的感染,也萌发了这个念头。你能我也能,不服气暗自较劲的性格促使了这件事。
不过实现自己的愿望,光有热情、冲动是不行的。尤其是电视这个直到现在也是个难度较大的电子技术。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北京服务部编写的《电子管电视机的原理与修理》一书。居然看懂了!
电视机比起收音机来说,除了声音信号外,还有图像信号。图像信号一是单向,二是频率范围宽,达到0----8MHz。还有扫描信号,以及和信号源保持扫描同频,同相的同步信号。无论有无接受信号,电视机的屏幕都得扫描起来,即有本机行场扫描信号。声音信号是调频的,图像信号是调幅的。声音载频比图像载频高6.5 MHz。接收机是采用内载频的方式处理声音信号的。全电视信号本身频率达到0----8MHz。所以载波也相当高,在40MHz多以上。高频调制的电视信号采用残留边带技术,传输上边带的全部和下边带的低频部分。驱动显像管需要高功率的电磁偏信号,还要高的阳极电压使电子束打击荧光屏的荧光粉才能发光。电视接收机复杂程度是比较高的
有了这个前提,就动手了。按照最完善的北京牌825线路装。买的电子管、电阻、电容、行振荡线圈、行稳频线圈、行幅调宽线圈。自己绕的电源变压器、场输出变压器、行输出变压器、偏转线圈。工友帮助加工了铁底版。自己有覆铜板,在铜箔面用锯条刻成线路,就在这面安装焊接元件,而不用打孔,这样便于把覆铜板固定在铁底版上。实际上这就是现在的表面安装技术。通常铜箔面焊元件引脚,元件本体在没有敷铜的另一面。
我爸给我从文革街的无线电服务部要了一个报废9吋显像管,按上后屏幕居然亮了!
很受鼓舞,继续装通道部分。没有中周,用电子管收音机的振荡线圈骨架绕制,买了个全国联合设计的晶体管12频道高频头,收到台了!
父亲很高兴,到文革街和长顺街十字路口处的五交化买了个,上海产海狮牌12吋黑白显像管。1979年10月14日出厂,上海电子管4厂。
这样基本就可以看到像样的图像了。
之后,上大学后,又在太原桥头街电子局商店,买了成品中周、视频放大器补偿线圈、行输出变压器。按上这些正规元件后,图像声音效果比商品晶体管电视机还好。
后来又按河北753晶体管线路装了个,让我爸看,我自己看这一台。
这个电视机80年装成后,一直看到87年买下彩色电视机。
九十年代在石家庄买了个成品集成电路板,淘汰了这台电子管的。若干年后,买到一个成品825机芯,就把自装的拆了,嫌铁底板占地方就把它扔了,元器件还在。

网友E:
现在自装电视机很难,佩服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自装电视机很难,佩服楼主。

七十年代很难,八九十代是鼎盛时期,不过电子管一直不好搞,00年后有了彩电维修板,就相当简单。

网友:
楼主或各位老年朋友们注意劳逸结合,老有所乐就行

网友F:
以前的柜子很多是最理想做自制电视机和自制音响的框架 开的很理想的玻璃框 尺寸很多是14英寸或者17英寸的玻璃   我是用柜子做的电视机  牺牲一个抽屉大小的位置安装线路板 柜子装显像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柜子很多是最理想做自制电视机和自制音响的框架 开的很理想的玻璃框 尺寸很多是14英寸或者17英寸的玻 ...

是个好办法,主要修理方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主要修理方便问题

这个方法主要是位置很理想 当时的地柜在1.3米-1.4米之间  炕柜 很多是上下层的 高1.7米 上面一般装被褥什么的 下面是装衣服的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C
尽管下了很大力气,努力恢复记忆,还是达不到当时的程度。面部整体对称,铁底板定位,高频头定位,两侧底部没有做出内倾斜所以造型有些呆板,等等都不及当时。
当时怎么设计出铁底板?工友有图纸?按理说天津的结构图不可能流出。但连基本零件都没有怎么设计出铁底板,最后和商品行变中周还能吻合?是个迷团。
所以留住记忆,文物是个最好的佐证。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何况古代呢?
这次用的是商品机铁底板,还这么难,何况当时白手起家。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D
当年装电子管电视机的过程:
没有固定元件的办法就直接用锯条刻线路板,在同一面焊接。也就是现在所说表面安装,图为刻的线路板和安装上元件的情形。
用收音机线圈改制的中周,马口铁皮做屏蔽罩,铅丝一头套扣,一头打扁钻孔做固定螺丝。
用控制变压器改制的高压变压器,灯丝变压器是另外缠绕的。。
场输出变压器和偏转线圈也是自绕的,铁芯用线间变压器的。这个元件幸存下来了,初级还通的,引线用耳塞机的线.
偏转线圈也是自己绕的,偏转磁环要自己切割,在上面涂上铅笔印,220伏市电串灯泡,电火花切割开。
为此自制了无变速,1:1手摇绕线机。
父亲给找的铅字,用朱红印泥,印标志字。

网友G:
老师好!我前一段搞来一台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帧震荡变压器坏,已换新的,电子管也换新的,偏转线圈好,帧输出变压器好,各个电位器正常,现在还是水平一条亮线 对这方面不太懂,请老师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好!我前一段搞来一台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帧震荡变压器坏,已换新的,电子管也换新的,偏转线圈好 ...

还是在场扫描部分吧,实在没办法,就从供电到偏转线圈消隐这几个分界点,采用瞎子爬山法彻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在场扫描部分吧,实在没办法,就从供电到偏转线圈消隐这几个分界点,采用瞎子爬山法彻查。

谢谢老师!主要我水平有限,再摸索摸索去

网友H:
如果有示波器,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登录优酷网,搜索“电子管电视机”,打开看一个视频”大美女与古董电子管电视机的修复”,其中说到高压电阻可能是年代久远,通电加热后阻值漂的厉害,不通电冷却时阻值是准的。第一次知道有这种故障,修收音机也恐怕会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示波器,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示波器两台,还有扫频仪

网友:
顶一下!羡慕中!有时间可以自己干,有能力自己干的!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进行时F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留住时光,留下当年。恢复记忆,见证时代。童心未眠,重披战袍。技艺如初,宝刀不老。朋友们,大家好。经过十多天的鏖战,材料也血尽毛干。总算凑凑付付把当年的华夏第一屏,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屏,自装北京牌825电子管电视机的机壳和结构恢复如初。再提高那是后事,第一目标已经实现。万里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的目标。历程以走了一大半,到了可以展示的时刻。电路总可以恢复,不难以期待了。

楼主:
底视图,便于电路安装调试,,除了高频部位有遮挡,几乎全露出来了、

网友:
现在这东西确实很难找到了

网友I:
楼主好技术啊,难得配件齐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技术啊,难得配件齐全啊!

以前装过,后来又买了个废底板,估计应该差不多能凑齐一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以前装过,后来又买了个废底板,估计应该差不多能凑齐一台。

我小问题的可以修,大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叫我组装头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小问题的可以修,大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叫我组装头都大!

我的想法,不要老想着成功,豁出去失败,走下去,有可能成功。顾虑太多反倒连头也南开。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不要老想着成功,豁出去失败,走下去,有可能成功。顾虑太多反倒连头也南开。

不过呢,我这边老电视基本没有了,也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呢,我这边老电视基本没有了,也找不到了!

我也不搞了,只是把自己小时候装过的电子管和晶体管电视机复原一下,留个纪念,当作文物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搞了,只是把自己小时候装过的电子管和晶体管电视机复原一下,留个纪念,当作文物看。

我比楼主年轻所以对这些没什么留恋

网友(2020-07-06):
引用 楼主:
顺风耳千里眼,是中国人流传亘古的美好愿望。相信见到电视人们都极度的想拥有一台。
就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 ...

您是在太原上的大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桥头街确实有个电子局的商店,在桥头街通往海子边的丁字口西南角,坐南朝北,我在那个年代也是常常光顾。除此之外还有钟楼街的永丰五交化、钟楼街的一家无线电修理部、柳北的唱片、唱机器材店、五一大楼一层交家电柜台、新建路省电子厅劳动服务公司,新建南路山西无线电厂(春笋)服务部、五一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技术服务部等等………

如今原先门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安踏、美甲、牛肉面,他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

楼主:
遇到同龄人了!您是在太原上的大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桥头街确实有个电子局的商店,在桥头街通往海子边的丁字口西南角,坐南朝北,我在那个年代也是常常光顾。除此之外还有钟楼街的永丰五交化、钟楼街的一家无线电修理部、柳北的唱片、唱机器材店、五一大楼一层交家电柜台、新建路省电子厅劳动服务公司,新建南路山西无线电厂(春笋)服务部、五一路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技术服务部等等………

如今原先门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安踏、美甲、牛肉面,他只是我们年轻时候的记忆~~~~
你说的这些,除过:柳北的唱片、唱机器材店、新建南路山西无线电厂(春笋)服务部、没去过。春笋压根就不知道外,都去过。电子局的商店经常去。前几年,想到钟楼街照相器材买定时钟,商店也部件踪影。以后常交流,那个年代的人都是知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像管在81年我也买过,显示的图像没有当时上海灯泡厂出的好,按飞跃12D1电路装了一个电视机。那时上海 ...

奥原来如此,我还以为,灯泡厂的不好呢

楼主:
开始装电路部分了。前途未卜,推进吧,不成也算。元件失散找不到的许多,商品底板也自由度不大,还得琢磨人家原来是怎么回事,所以很费事。试着干吧!把音频输出变压器先移到通道板上,给扫描板多些余地,如果干扰大再想办法。大功率电阻基本上固定到位置了。限流电阻移到主变压器旁,重新转了孔,土办法固定底板,以免伤人。电源缺失滤波电容拆了些旧机的,耐压只有400伏,达不到450伏,空载不可单独试电源。先加250伏交流吧,如果行就不比加300伏,这样电压低些安全。用桥式全波整流,比倍压整流少用一个滤波电容,纹波还小。不论新旧大电容,因为没用固定胶木底座,都得重做、改卡子,工作量不小,耐着性子来吧!以前底板下还装着个灯丝变压器,这次没了它,反倒地方觉得更紧张了,不知为什么?

楼主:
补打孔:1、通道板移来6P1音频变压器旁的穿线孔。2、把先前拆了的电位器架和底板也补打了孔,以备以后恢复原状。3、锉了底板主变压器孔。4、补打两个串连连6P1音频变压器代坏了的场输出变压器孔和安我做得场输出变压器孔。(如果单独安1个6P1音频变压器也有孔了)。5、在主变压器下面打了新安主整流桥孔。
做了双水泥电阻固定卡子。做了主整流桥线路板。两件安装就位。

楼主:
重装825
C59和C60易位,布线更加合理了。
改了昨日做的双水泥电阻固定卡子,占的空间小了,给变压器留出了固定螺丝位置更充裕,方便了。做了3+2电解电容定中垫,压板和紧固螺丝。基本结构件制作差不多了。还剩高频头和显像管用12伏电源,A G C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白管可不好找了,彩色的都不多了

以前买的管子,自装机,后来有了彩电,就拆了,现在是恢复。

楼主:
重装825 大电解电容固定卡具制作成功,安装到位,入壳与显像管无干涉。大电容、电阻安装完成。为下一步小体积元件安装扫平道路。 清理6个接线架上的共46点位。

楼主:
重装825
卸下通道板。拆除扫描板旧管座,安装新管座,连接灯丝线,试加灯丝电源。增加6X2管座。

网友:
好大的工程

网友:
这显像管上的生产日期,
时间的烙印啊

楼主:
非常困难,多亏有个拆了的自装机,就这也是凑不齐

楼主:
重装825
蚂蚁啃骨头,而且还是个硬骨头。先前增加的6H2管座的固定不好,今重新加工了,把铁底板上的穿线孔改成大孔了,这样就实全正规了!
继续装电路,进度到场,行大部分成形。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买线路板等的时间太长,自己抠太费劲。灵机一动想到用捡拾的废荧光灯镇流器,拆了用了它的线路板。省事还回收了元件和焊锡。一举多得。做完了12伏直流稳压电源。
机壳又返工了!很难兼顾商品底板的全部功能,同时又最大限度的复现当年自装机的原样。主要是高频头放在正面和原机调节电位器,位置的矛盾。高频头让位,这样电路好布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小时候的技艺C
尽管下了很大力气,努力恢复记忆,还是达不到当时的程度。面部整体对称,铁底板定位, ...

我估计是先做纸样,再按纸样做铁板,我做一些铁板类工件时经常这么干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感谢夸奖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8W
当年上海滩家家都有,大多是自装的,楼主的8W 外形算上品

那是试验用的,当保险丝用,,做故障保护用。那个8W吊灯,是上海产的,当时十几块钱吧,没8W荧光台灯贵。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昨天改的铁底板移到最下面,今天又移回原处。铁底板的前面固定,改成两侧固定。为此打了孔,制作了铝拐角。这样面板电位器线就好走了!拆装铁底板也方便了一半。又移动了U头位置,靠V头更近了!加装了专用电源开关,实现以前就有的先加灯丝后加乙电的功能。为此重做了调节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试验用的,当保险丝用,,做故障保护用。那个8W吊灯,是上海产的,当时十几块钱吧,没8W荧光台灯贵。

灯泡大法

那个8W十几元可不便宜,我家里是买散件自装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像管在81年我也买过,显示的图像没有当时上海灯泡厂出的好,按飞跃12D1电路装了一个电视机。那时上海 ...

问你点事情81年买显像管是和厂家买还是五交化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你点事情81年买显像管是和厂家买还是五交化公司

当地五金交电门市部,大概六七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12寸细劲偏转是90度吧
电子管早期14寸是70度,后16寸是110度吧

原理上是应该调节功率,但四十年前也没有做这个事,当时安的调宽线圈,可以调行幅,现在找不到这个线圈了。场幅有调节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你点事情81年买显像管是和厂家买还是五交化公司

当时是向单位里的老师要购买显像管的票子(有家人在电真空公司做领导),自己到厂里去买过一个12寸、一个16寸黑白管,很想要上海灯泡厂出的14寸黑白管,那个管子的图像清晰度、对比度更好,但要不到,都给电视机厂配套了。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因为原底板行变引线绕的太远,在行变下打了两个孔,重新走线。
做完后顺便测了一下行变,高压包接触偶尔才行。本希望用上我的比原机的好,没想到出现这等情况。拆下解剖一看,高压包引线胶太多。只好换回原机的。
虽然滋生意外之事,但也消除了不可靠因素。闹清了这部位的结构。
今天因此也回忆起,自装机白花铁皮是用于固定行变的支架。
电位器接线大体完成。
开始恢复通道板,扫描板暂停,所剩部分总装时统一进行。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中周坏了的换,管座也怕接触不良,所剩原件寥寥无几,与其对对付付,还不如来个痛快的,索性彻底拆除更自在。把通道板全拆除清理干净了!
管座和中周就位。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楼主:
当年制作电子管电视机时,买到商品行输出变压器后制作的匹配支架,和自制中周,马口铁皮做得屏蔽罩和铅丝做得固定螺丝没了,侥幸保留下来了底座和拿长征线圈改的线圈管。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通道及声音低-功放板装完,下一步就是复检。扫描电源也进入复检。
由于受制于元件短缺,4个2A P7改用两个6H2代替。场扫描用南京704A线路。
总算凑凑付付安插起了电路大架。太凌乱了!达不到正常排列效果,检查修理也不方便。
不论能不能工作,模样总是有了!电路部分组装难关已过。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今天上午又重新改了:音频6P1阴极电阻位置、伴音中放R43\R45\46\47\C44接线,取消了昨天加的敷铜板,走线原件位置更合理了,修理空间也宽敞了些。通道板上的150伏电源线都联通了。新加6H2敷铜板也和铁底板固定住了。
下午把原鉴频两线支架也安上了,虽然无用但可以防止遗失。
下午接着检查通道板。查出伴音3号中周1脚未接地、R20\R30未按上。
各电压引入、点屏极对地电阻均正常。
其它未查出问题。
至此通道板可以安到大铁底板上了,可以试验的接线了,通电前1中放、末级的栅负压一定要接通才行。

楼主:
重装825进度日记
上午给通道板做引线,拆下R39准备安到底板上部,可以减少一根连接线。固定通道板于大底板上。焊接高频头电缆线,音量电位器线。
下午焊接通道板电源线,更换行输出管栅极引出负压到对比度线为屏蔽线,更换行频电位器连接线为屏蔽线,重新安装C37,安装R39并加了隔离半固定线。做C82,R84安装敷铜板。把电源变压器固定到铁底板上。

楼主: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上午焊接灯丝连接线。做波段开关用作电源开关的焊线。三挡:1档断开、关机位,2档灯丝接通、预热位,3档屏极电压接通,灯丝依然接通的,正常工作位。
下午接上了总供电开关,屏极线只接了一根,另一根未接。控制板上安装高频头AGC控制电位器,计算所配电阻。10K,3.3K,7(4.2)K。
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星期六
上午做高频头AGC电压发生器,中午去华夏电器买15伏变压器,3个高压硅堆。下午安装变压器和稳压电源板制作U----V头连接电缆插头。焊接高频头线。试验结果AGC电压在2.8----4伏间。用低压17伏试验,结果发现150和140两个点有降压,原因待查。是电解电容漏电?老练老练看看有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