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世界牌BS402A收音机的电路图

楼主(2020-06-06):
收了一个世界BS402A收音机,喇叭有声音 ,没有广播声,想修理一下,苦于没有电路图和安装图,哪位能帮忙提供一下,不胜感!说是这个电路是硅锗管混合电路,很有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63&archive=1&extra=&page=1

请问这个收音机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感谢,十几元钱收的,本来是冲着它的两个变压器的,结果它开机有咔咔声,不知道它的灵敏度怎么样,有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收音机灵敏度怎么样?

这种袖珍收音机就别提灵敏度了,能够收几个台就不错了。

网友B:
用它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磁棒 电容等制作2p3版  753红灯机正好   调试好了比原机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它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磁棒 电容等制作2p3版  753红灯机正好   调试好了比原机要好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现在的套件BS618和这个JJ很相似,包括电路,我是加了一级阻容的中放灵敏度一般,720和747有点串台。

网友:
这种收音机耗电大,电台没几个,根本没有楼主说的特色,小收音机我现在用IC的CXA1691

网友(2023-12-01):
引用 楼主:
感谢,十几元钱收的,本来是冲着它的两个变压器的,结果它开机有咔咔声,不知道它的灵敏度怎么样,有没有 ...

这机器我刚收了一个,品相比你的这个好,35元。到手声音很小,检查后发现音频前置放大3DG201击穿了,且输入变压器一个脚的铜箔断开。更换9014,焊接好铜箔后,声音出来了。
声音洪亮悦耳,灵敏度不错,晚上在阳台接收,从低到高都是密密麻麻的电台,估计长磁棒和多股纱包线起了作用。
里面的用料和机壳还是比较好的,比现在的中夏的套件好几倍。
这个机器如果品相好的话,还是值得玩玩的。

网友:
有一台这样的收音机,读盘损坏的太厉害,拆了磁棒他用,改日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