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强排热水器不打火,风扇不转

楼主(2020-06-06):
一台新飞强排热水器不打火,风扇不转,LED显示的是水温,好像是正常的,没有显示乱码。我应该怎么排查故障啊?

网友A:
从启动水流传感器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启动水流传感器开始,

是否应该先换风压开关?查资料说强排热水器是先排风,再点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应该先换风压开关?查资料说强排热水器是先排风,再点火

没有显示错误信息,说明没启动。所以还是先去查启动信号。

网友:
夏天用热水器,冷水流量大,热水流量小,热水器里的温度过高保护,有可能是出水温控开关失灵,温度过高断开后没有复位。如果是恒温的就不会这样。你先短接出水温控开关试试。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风压开关,戓风压传感器,等风机转了再说。您的是强排的,还是恒温的。最好把型号报一下!

强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先查一查、那个微动开关。水流量大不大、

谢谢,这个微动是怎么个检查方法?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个万和的,水膜坏掉了坏掉了导致水气联动开关不起来不通电打火,之前还换过脉冲控制器,一步一步排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