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 TBP28L22现在淘宝上很多,但空白的很少,不知非空白的PROM有什么用?

楼主(2020-06-06):
PROM TBP28L22现在淘宝上很多,但空白的很少,不知非空白的PROM有什么用?

TBP28L22

TBP28L22

网友:
这类一次性的东西能卖钱就行,能不能用很多商家都不管。以前帮别人做东西,购买DS2431,检查某批货发现里边防止把0写成1的配置寄存器锁定字节都被写成了1,那个配置出厂肯定是0,并且是是一次性写入1就不可再更改的,所以等于买了废品回来。

楼主:
现在要买一个空白的PROM太难了,买了几家的TBP28L22回来,都是有数据的,还说是原装的,新的。

楼主:
一家一家的试,都试到13元1个的了,不知是否空白的?

楼主:
我试买了两家13元一片的TBP28L22,结果很遗憾,到手用编程器一读,全是有数据的,一家是全00,另一家是全有数据,两家的芯片都无法写入数据。卖家都是说明是全新原装的,而且出货还不错。我把测试结果图发给他们,都感到惊奇。我实在想不明白,有数据的PROM是废品,根本无法使用的。为什么还卖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要买一个空白的PROM太难了,买了几家的TBP28L22回来,都是有数据的,还说是原装的,新的。

你可以修改一下線路, 用EEPROM 或是 FLASH 燒 code, 再跳線接到你要用的板子上啊
就不會受限制了

楼主:
谢谢回复。用EEPROM代替确实可以,但体积太大,不知有没有小体积的EEPROM或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