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自动放电咋个整

楼主(2020-06-06):
买了个9.9的电池电蚊拍,直接改成了锂电池(输入端入了一个1n4007),基本使用正常。就是按下开关会自动放电,仔细观察了一下是一部分金属网在运输的时候损坏变形了。虽然重新整了整平,但按下开关后还是会偶尔自己放电,同时会有哒哒的声音和兹的声音。连续放电后感觉电路部分外面的塑料壳温度会升高。请教大家咋个整一下让它不自己放电。
这个电蚊拍的电力灰常足,可以直接把蚊子啪啪成灰

网友A:
高压太高了

如原来是3V供电,你改锂电自放电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仔细检查两个电极之间的绝缘情况,大概是有漏电之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太高了

如原来是3V供电,你改锂电自放电很正常

加个降压板子是不是能解决

网友:
电网距离太,把放电端附近将网撑开距离就行!我的电蚊拍也是被压后一按按键就放电,撑开电网后正常。

网友C:
可能还是绝缘的问题,原机配的是不是4V的铅酸电池?如是的话,3.7V的锂电电压不高。
如不是绝缘问题或是3.7V锂电电压高,试试串个二极管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降压板子是不是能解决

这种电路很简单, 高压随供电电压变化

连续放电后感觉电路部分外面的塑料壳温度会升高

这个说明框架部分已揭穿碳化,降压后效果和寿命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是绝缘的问题,原机配的是不是4V的铅酸电池?如是的话,3.7V的锂电电压不高。
如不是绝缘问题或是3. ...

已经串了二极管

楼主:
电力灰常足,墙壁上的小蚊虫只需要把拍子贴在墙上,可以直接把它击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