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了几个二战生产的德国电子管

楼主(2020-06-07):
德国VALVO公司的产品,型号RV12P2000,灯丝12.6V徬热式五极管,防震结构,主要用于坦克通讯电台的高频放大、振荡等。
二战结束后,又设计用于低频放大。据说我国产的12SJ1、2均是该管的改进版,看来它是太爷爷辈了。随着怀旧情节,国内外有一些复古技术派,用该管推另一个大功率输出管RL12P35,单端输出功率达10W以上,比美300B。图片传不上了,不知何原故。

楼主:
总算传上了。

网友A:
12SJ1是铝壳的玻璃管,和这个德国的管子完全不一样,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管,看似功率很大。

网友:
就是一台普通的扩音机。虽然用的是军用管,就历史条件而言可以说综合性能是无法与后来的6L6;807等扩音机相比的。

网友B:
    RV12P2000是早期缩短电极减小电子度越时间的改进型产品,主要用于高频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可以达到甚高频,这是当时电真空技术较难得的。就二战期间它主要使用在雷达上面,后来就被“橡实管”所取代。
至于机械抗震移动等性能“自锁式”管才是其强项,特别是金属壳的4J1S,12J1S,4P1S等大都用于装甲车通讯,对高频率不做重点要求。因此两者属绝对不同的产品类型。

网友:
印象中这种侧边管脚防震管座结构德国的居多,其他国家产品不知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
老军品,耐用吧?

网友:
我看到了卍字标

网友C:
这个可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SJ1是铝壳的玻璃管,和这个德国的管子完全不一样,

哦,我把型号打错了,应该是12J1S。不好意思了,据说前苏联将该型号的电子管改进为自锁式12*1S,也就是国产的12J1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把型号打错了,应该是12J1S。不好意思了,据说前苏联将该型号的电子管改进为自锁式12*1S,也就是国 ...

这不是真正的12J1S电子管,我拆过坦克的通信设备,里面是北京产的12J1,铝制的外壳是玻璃管,这个管子是嵌入式的电子管,有防震的外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厉害了!

谢谢版主加分,在此一并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平时喜欢收集一些老电子管,一直疑惑二战期间是否因为敌对双方的关系,德国和英美在管脚插座上都互相不同,二战结束后,基本都是以GT8脚座和花生7、9脚座统一标准了。基本上连4、5、6、7大平板座也淘汰了。

网友:
这个厉害,居然还有卐字Logo!

网友A:
看看我收藏1943年的加拿大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V12P2000是早期缩短电极减小电子度越时间的改进型产品,主要用于高频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可以达到甚高 ...

谢谢于版主指教,当年在德国装甲车上确实是用此类管子,为防止装甲车运行中电子管脱落,管座带外壳和锁定。德国战败后这种防脱落管子的型式遭淘汰,各国改进为自锁式电子管。至于我说是12J1S的前辈,是看了有关介绍,包括比较权威的网站上。但可能不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收藏1943年的加拿大电子管,

老道长你好,看来爱好者总是走一块了。我收藏的没顶子,奇怪了,型号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收藏1943年的加拿大电子管,

哦,仔细看了下,你的管子型号是10E/11402我的是10E/11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仔细看了下,你的管子型号是10E/11402我的是10E/11400。

问题不在这里,加拿大的电子管型号在窗口,电子管 上面电极有两种,一种是屏极,一般是功率管,另一种是栅极,是高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真正的12J1S电子管,我拆过坦克的通信设备,里面是北京产的12J1,铝制的外壳是玻璃管,这个管子是 ...

当年我国的军事装备都仿制前苏联的,坦克上的通讯设备肯定是全盘仿照。俄罗斯的无线电爱好者也是如此说的。给个截图参考(俄文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这里,加拿大的电子管型号在窗口,电子管 上面电极有两种,一种是屏极,一般是功率管,另一种是 ...

这个管子性能相当于EF36。

网友:
头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我国的军事装备都仿制前苏联的,坦克上的通讯设备肯定是全盘仿照。俄罗斯的无线电爱好者也是如此说的 ...

对比一下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