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5元打板,再做T26电流电压表控制板

楼主(2020-06-07):
2014年的时候为了改装ATX电源为可调电源,曾经自己用热转印法做过一次T26电压电流表。
见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前一段时间发现网上有5元打板,忍不住想尝试一下。而且手里还有一些关于T26电流电压表制作的相关配件,于是决定把T26电流电压表控制版重新按照双面板进行了设计、打板。

以下是PCB仿真图

正面

背面 (把T26单片机和USB接口焊接在背面)

经过激动的等待,板子打回来了!

这个设计增加了一些实验性的小调整。不知道是否会有改善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位不停地跳动,不能稳定显示数值(可能是设置精度太高的原因;可惜这个程序不开源,如果把显示精度降低两位是不是可视效果就会好多了呢)。再就是相对精度误差比较大,当然一般的使用足够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序容易跑飞

tn26 ADC 是 10bit,我看你 result 到 0.001V,如果按显示的 40V full range,那就是超过 15bit(32,768 count)了,按 4 倍过采样,需要 4^6 = 4096 倍过采样(理论值),按 Tn26 的 200k ADC 频率,转换速度大约是 65us,需要 0.266 秒才能得到一个读数,你那个有那么慢么。

过采样可以提高分辨率但不能提高线性度和精度,tn26 的 ADC 线性度 0.5LSB(相当于 11bit 的 1 LSB),绝对精度 2LSB,硬要当一个 15~16bit ADC 用,当然误差较大咯。

建议:使用比如 MCP3421 之类(便宜的)更高精度的片外 ADC

btw. AVR 应该比较耐操,程序跑飞?怀疑你电路有问题或芯片不良

网友:
电流电压表已经过时了,现在diy一个电容电感表应该很受欢迎

楼主:
板子到手,迫不及待地焊接元件

结果背面的T26底座的方向还焊反了。好在不影响使用(双面板拆焊非常麻烦,就先凑合用了)。

组装起来

开机检查

一切正常,说明电路板的设计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起来不错,很好玩丫

楼主:
下面开始用手里的可调电源(精度较低)尝试进行校准操作。

0V

2V

19V

0A

还有一个1.9A,没拍照。

校准后,用万用表测量对比,精度还可以。

完工!

楼主:
  控制板和显示屏对插在一起

   这款表当年在DIY爱好者中还是很受宠的。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如后两位不停地跳动,不能稳定显示数值(可能是设置精度太高的原因;可惜这个程序不开源,如果把显示精度降低两位是不是可视效果就会好多了呢)。再就是相对精度误差比较大,当然一般的使用足够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序容易跑飞。所以我在板子上预留了在线编程接口。

   当然,这个就是自己做着玩一玩,实用价值不大了。网上现成的套件也就十几元一个,已经是成本价甚至是低于成本价了。 目前流行的是T50N的电流电压表了。

楼主:
做这个就是体验DIY的乐趣,顺便练练手

网友B:
电子爱好者电流表 电容表 示波器少不了的。Diy自然增加了不少乐趣。我是没时间,要有时间我也自己打板做一个电容表。楼主这个也颇有创意。表示点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板和显示屏对插在一起

程序不开源,不好玩 ,想优化也优化不了,想增加功能也增加不了,硬件也不好改

网友D:
这个表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就是双路电压电流表,我觉得双路的有用过单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爱好者电流表 电容表 示波器少不了的。Diy自然增加了不少乐趣。我是没时间,要有时间我也自己打板做一 ...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不开源,不好玩 ,想优化也优化不了,想增加功能也增加不了,硬件也不好改

非常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就是双路电压电流表,我觉得双路的有用过单路

嗯,双路和单路的硬件是一样的,只需要刷上不同的程序就可以变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n26 ADC 是 10bit,我看你 result 到 0.001V,如果按显示的 40V full range,那就是超过 15bit(32,76 ...

    您太专业了!感谢指导

    程序容易跑飞是很多DIY制作者反映的问题,我之前制作的单面板的到现在一直正常使用,现在这个刚做,都还没有出现过程序跑飞的情况。但是为防万一,还是做了在线编程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太专业了!感谢指导

    程序容易跑飞是很多DIY制作者反映的问题,我之前制作的单面 ...

一般说的跑飞是不能重刷固件解决的,如果能重刷固件说明是程序丢了,这个和跑飞是两回事。当然,DIYer 预留程序下载接口也是个好习惯 ~( ̄▽ ̄)~* 因为至少可以升级固件或改动它的用途。

话说去年有人出一批楼道对讲主板,上边的 MCU 就是 M32,人家也预留了下载接口,我想商品也那样做,一方面可能人家也考虑可以升级固件,一方面,楼道对讲系统可能因为漏电和雷击等事故(上边防雷的元件都好多个)掉程序,留个也好。

一般的跑飞,主要是程序设计不良,或者被干扰了,使得程序计数器进到了不该去的位置。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加一个看门狗,AVR 本身就内置看门狗,刚才提到那个楼道对讲系统,还放了一个硬件看门狗(怕单片机内置看门狗失效)。

btw. tn26 也不是特别便宜啊,为何不用 Mega 系的 M48 呢,ROM 还大一些,引脚也多一些。

楼主:
感谢松窗版主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D(2020-07-27):
有多余的板子吗?可转一块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余的板子吗?可转一块给我吗、

多余的板子倒是有,但是都不够邮费的
而且是自己做着玩的,也是比照我手里现有的元件设计的,电气性能都没有保证

网上有现成的套件也就十几元一份,很便宜的。
现在流行的是T50N电流电压表,这款可以说是过时了

网友D:
有吗?可否给个连接,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有都是40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吗?可否给个连接,我找了好久没找到,有都是40元的。

哦,我重新搜了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了

网友E(2020-09-18):
引用 楼主:
多余的板子倒是有,但是都不够邮费的
而且是自己做着玩的,也是比照我手里现有的元件设计的,电气 ...

想仿制一个,楼主能提供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仿制一个,楼主能提供资料吗

隔壁一乐论坛有原版
我也是仿制的

https://www.yleee.com.cn/forum.p ... 6&highlight=T26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壁一乐论坛有原版
我也是仿制的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