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6J1 6N3的前级,有问题求助。

楼主(2020-06-07):
昨天做了一台6J1 6N3的前级,完成后初调了一下,音质还可以,三频比较均衡,但有个问题:机子接音源后,不开音乐背景干干净净,哼声和杂音一样没有,但音乐一放背景里有不随音量大小的啧啧的杂音(有点像白噪音),把音乐停了,啧啧杂音依然存在,过半分钟不到杂音就没了,背景干干净净。把机子图片放上,各位大师看看怎么回事?变压器用铁盒屏蔽也没用,难道一定要灯丝直流供电?
现在6N3阴极电压42V左右,灯丝交流6.6V

补充内容 (2020-6-8 12:50):
已经解决

网友A:
手上有一样的管子,先换一下试试,另外管座也可以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样的管子,先换一下试试,另外管座也可以换一下试试

管座是新的,而且2个声道都一样的,换过6J2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座是新的,而且2个声道都一样的,换过6J2也是一样的

感觉是在交流状态下才有杂音,检查电容看看

网友B:
把6J1栅漏电阻470K换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在交流状态下才有杂音,检查电容看看

电容换过无效,在第三级滤波并过1个100U也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J1栅漏电阻470K换小试试。

不好意思,惊动版主了,我在6J1栅极上的电阻并过100K、27K都无效,晕死,不知道怎么弄了,现在就没试灯丝用直流了

楼主:
奇怪了,现在把灯丝的接地取消也没有了交流声,也是这种啧啧的杂音,刚做好,灯丝没接地的时候交流声比较大的,没有这种啧啧的杂音

网友C:
电路失缺一个音频段界的低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失缺一个音频段界的低通电路

能不能明示?我也感觉是电路上的问题,谢谢!

网友:
换个音源试试

网友:
看你的底板部图好像屏蔽线两端都接地了。应该改成一端接地。电位器外壳接地没?

网友D:
把阴极输出电容改接到1K电阻的下端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 这个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阴极输出电容改接到1K电阻的下端试试。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原理?

什么原理我也不清楚。但我见到的一个类似电路输出电容是接到阴极自举电阻下端的。

网友:
降低屏压试试。整流后控制为100v。可有效降低噪音。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于版厉害,一言必中。于版说之前我也在一个声道上并过6J1栅极电阻,没改善,今天想把这个机子全部装装好算了,不行就丢一边去了,然后把6J1栅极的电阻换成了220K的,1脚上了加了个1K的消震电阻接上了音量电位器,把电源插座开关接接好,然后试了一下机,哇,音乐一开,背景干干净净了,一点哼声和杂音都没了,然后把音乐暂停,电位器逐渐开大,只有开到最大的时候才有点原来的啧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