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屏6n2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6-07):
前几天淘了几只旧管,其中有两只是上海牌,灰色闭屏结构,屏极形状跟6n2一致,故猜测就是6n2的灰屏版本。只听说苏联6n2有灰屏的,第一次见国产灰屏6n2,有什么特殊之处,请懂的前辈说道说道。

网友A:
        屏极材料的选用与屏极尺寸结构,最大允许屏耗,加工工艺性,生产成本,原材料供应,热容量,散热特性等等有关。不管用的是什么材质其电器性能都要符合规范保障。差别是产品的高级别(如J,T)的合格率,与正确应用在放大器中对音质无关。
       传统的 小功率管屏极的材料最主要的是镍和电镀镍的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大部分都是电镀镍的铁制造的屏极。我们常常见到的6N2银色的屏极就属于此类材料,国产的6N11银色屏极也是这种材料。
        二战以后,材料工艺突飞猛进,尤其是敷铝铁材料的运用,彻底改变了电子管屏极材料,目前我们见到的大多数电子管都是这种材料,比如6P1的屏极大家都见过,就是敷铝铁这种材料价格便宜,热辐射性能也可以,因此大量运用在电子管中。你的上海灰屏6N2也是这种材料。
        常见的电子管都是这种材料制作的,比如目前常用的收音机用电子管6A2 6U1 6K4 6P1 6G2 6Z4都是敷铝铁屏极,常见的功率管6P3P 6P14 6P15 FU-7 6N5P,电压放大管6N8P 6N9P 6N1 6J1等也都是敷铝铁屏极材料。国产接收放大电子管中,没有采用敷铝铁屏极的是6P6P 6N2 6N11 6E1 6E2等有限的几种管子型号。
       电子管屏极结构由设计者遵照规范结合材质与工艺(生产线,设备工装)成本,质量控制体系等综合出图。因此保证的是电参数,同样不存在闭屏如何如何改善了音质。
       恰恰北京电子管厂与南京电子管厂是业界的老大,上海电子管厂是随着电子管电视机的扩产而兴起的,期间设计一些产品寥寥的奇葩管。
       比如被一些人视如珍宝的上海闭屏6N1。北京厂6N1是部优产品,而上海厂没有任何一个真空管是评优的产品。

网友:
被一些人视如珍宝的上海闭屏6N1。北京厂6N1是部优产品,而上海厂没有任何一个真空管是评优的产品。
有的以为是绝品呢。

网友:
就像红色导线和绿色导线的区别一样

网友:
上海闭屏6N1,非6N2。

网友:
我还真有几个北京闭屏的6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极材料的选用与屏极尺寸结构,最大允许屏耗,加工工艺性,生产成本,原材料供应,热容量,散热特 ...

谢谢老师详细解答,打了这么多字辛苦了,我的灰屏6n2是不是有可能是后期产品,猜测目的是为了和其他型号电子管用同一种材料,而不必为6n2单独准备一种材料。另,我还收藏了北京的闭屏6n1-q,带八一标拆机品。

网友:
现在就在用开屏的6N1,原来有几只闭屏的6N1赠送给坛友了,开屏和灰屏的6N2倒是真没见过,6N3倒是闭屏的灰屏是真的。一般见到的6N2是银色铁屏闭屏的。。。。

网友:
做唱放时分别试用上海、曙光、北京6N2,每个品牌试了几只,上海的噪音最小,曙光的噪音最大。

网友:
我还有一只银白色屏级的6J1呢。我在以前发过这个管子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