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

楼主(2020-06-07):
一个随身听;里面三个IC,分别为,LA4182、LA13361和VPC1222C。
分别是功放、立体声解码、收音的功能?

网友:
LA3361是立体声解码,LA4182双声道功放。

网友A:
群主查IC资料就上ww.alldatasheet.com,另外最后一个IC型号不是VPC是uPC(NEC公司的)。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
v与U应该是打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主查IC资料就上ww.alldatasheet.com,另外最后一个IC型号不是VPC是uPC(NEC公司的)。

请教,这个原机大点的电容都是用LHC牌子,未听过。不知换别的牌子电容会否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原机大点的电容都是用LHC牌子,未听过。不知换别的牌子电容会否更好?

感觉没有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吧。

主要是老机,大电容有两三个失效,其他也不保证。也想调下别样声音。原机子音效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