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红灯2L1400碰到的难题

楼主(2020-06-07):
在试机时,发现右声道声音不正常。无论是播放磁带还是收音,右声道总是“篷,篷”的声音,一声接一声,然而左声道都正常。而且这声音大小不受音量控制器的控制。怎么检修呢?

网友:
建议您这样写:
请教各位专家(前辈):“------------”。请不吝赐教,在这里先谢过了!

,和您开个玩笑,别介意!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傅,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傅,辛苦了

检测一下故障声道功放部分的静态电流及输出中点电压值。

网友:
中点电压不正常大概率是SF404挂了。

网友:
左右声道平衡对称,找关键点进行对比测量(电压,必要时加电流),找到差别较大的点。

楼主:
用楼上的帖子办法,接10u电容一端到负极,电容正极接上面电路的各点,发现连接到C255与功放芯片端8的接头处,噪音消失了。取下C255,测试188pf,换0.022uf,故障依旧,难道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音量电位器后面还有很多级处理电路,所以故障不一定在功放,不装词带按下放音键,用高阻耳机串联0.1uF电容,逐级听故障声音,找到具体位置。

网友:
C252电容失效

楼主:
C252电容经测试正常,C255电容代换后测试也正常。

楼主:
刚又试了,在C255上并联一个330U的电容,蓬蓬声还是有,但是小了很多,这样同时也影响音质,故音质变差了,开关音量最小时正常的,开大点音质就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后面还有很多级处理电路,所以故障不一定在功放,不装词带按下放音键,用高阻耳机串联0.1uF电容 ...

手头没有高阻耳机

网友B:
C258 换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58 换过了没有?

没有换C258

网友:
先量一下从 C257 的负极到 C258 通不通,如果通(有 22欧电阻),把 C258 换了试试。

网友C:
我的也是左声道噼啪声,清洗完所有电位器和开关,满血复活。
改革开放以前国产电器虽然工艺不精,但质量很好,电路不太爱坏,千万别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
您也可以用拆耦合电容的方法判断故障在哪,动烙铁别烫线,我收的那台就让前主修的乱七八糟,费好大劲才搞好。这种机器图个情怀,修好了论效果不如现在的电路,且占地方,我现在就后悔当时入手此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高阻耳机

电脑音箱等设备都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左声道噼啪声,清洗完所有电位器和开关,满血复活。
改革开放以前国产电器虽然工艺不精,但质量很 ...

我这个机器和你的机器毛病不一样,它是右声道一直有节奏的蓬蓬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器和你的机器毛病不一样,它是右声道一直有节奏的蓬蓬声

纸盆是否上下浮动,是否自激了呢?最好从后到前依次断开耦合电容看看。
这机器电路过度复杂,级数太多,检查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盆是否上下浮动,是否自激了呢?最好从后到前依次断开耦合电容看看。
这机器电路过度复杂,级数太多, ...

纸盆没问题,因为换了喇叭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盆是否上下浮动,是否自激了呢?最好从后到前依次断开耦合电容看看。
这机器电路过度复杂,级数太多, ...

具体怎么做?如果断开耦合电容,那信号岂不是传递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做?如果断开耦合电容,那信号岂不是传递不下去了

如果修不好,还是找个家电维修的老师傅或者本地技术好的坛友解决吧,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对地短接输入端,可这样做对于新手来说很容易出事,因此我建议您拆耦合电容,只要小心仔细,拆掉电容通一次电,就不会扩大电路故障,且安全。
假设把功放级耦合电容去掉了,信号就会过不去,若功放有问题,故障就会依旧,否则故障消失。如果发现功放级没有问题,加上这个耦合电容检查下一级,即立体声展宽电路,以此类推,直到查出故障。

网友C:
这机器个头大,修着确实有难度,我的那台破机连做卫生再加上检修,前前后后用了三四天。实在修不好就找人吧,眼瞅着机器越来越少了,您住在哪里?近的话我帮您吧,正好我也有一台2L1400,配件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个头大,修着确实有难度,我的那台破机连做卫生再加上检修,前前后后用了三四天。实在修不好就找人吧 ...

老哥,我在浙江金华呢,应该很远吧;另外我去掉了耦合电容C250,故障依旧,所以,按您的说法,那问题应该是出在SF404B芯片了??

网友C:
太远了,我在天津,似乎除了通过网络我也没什么方法帮您了
也未必是芯片的问题,最好再确认一下,方法就是从C250引出线到另一台功放,看看正常吗,如果发现声音正常,那问题肯定就在功放电路了。此时您需要查查外围元件,主要是老电解电容有无漏电?尽管天和电容质量很好不太可能漏电也要查。如果都没问题,就是芯片损坏了。
现在这种芯片也没了,所以解决方法就是用2030做功放。24V电压,8Ω负载,最大输出功率9W,这个功率对于2030没有压力。
过去的人喜欢开大音量,声音都破音了还不管,扬声器三极管都遭得住,芯片就费劲了,所以损坏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远了,我在天津,似乎除了通过网络我也没什么方法帮您了
也未必是芯片的问题,最好再确认一下,方法 ...

多谢,幸好左声道正常,这样我把芯片替换掉试试

网友:
把电位器的两个输入端对换试过了吗?

网友D:
开机状态下,两个SF404相应管脚的电压对比过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幸好左声道正常,这样我把芯片替换掉试试

万一不是芯片问题呢?找一个功放试试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状态下,两个SF404相应管脚的电压对比过了吗?

最好还是逐级断开耦合电容比较好些,对调的话要拆线啥的,我的那台就是因为盲目维修搞得惨不忍睹,最后花三四天时间才恢复到出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远了,我在天津,似乎除了通过网络我也没什么方法帮您了
也未必是芯片的问题,最好再确认一下,方法 ...

机器刚买来的时候,缺右侧的大喇叭,我现在似乎明白为什么缺了,因为在上家手里估计出现了这个毛病,蓬蓬的声音很响,上家还以为是喇叭的问题,把喇叭拆了。

网友:
你的蹦蹦声是指放音时夹杂有爆裂声还是无声只有蹦蹦声
这故障应该维修较方便,最简单的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各集成块对地电阻,左右两个声道对比大致可以发现情况。
然后通电测各脚电压,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这机器的功放IC及电容质量都较差。

楼主:
开机状态下,调到中波,两个SF404相应管脚的电压对比,发现坏的声道这边SF404B芯片脚,8脚功能补偿,正常为1伏左右,实测3.59伏。10脚外接功率基极管,正常为0.4伏左右,实测为负2.4伏。其他引脚电压都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是芯片坏了,还是周边电路的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就不用动脑筋了,用先易后难原则维修。
将C255拆下来看看是否漏电,取下电容后测一下电压是否恢复正常,电压正常了,那就是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就不用动脑筋了,用先易后难原则维修。
将C255拆下来看看是否漏电,取下电容后测一下电压是否恢复 ...

老师你这个办法好。初步判断是SF404B芯片坏了。淘宝上又买不到,有哪个芯片能代替吗?Sl404也买不到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网上有SF404C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你这个办法好。初步判断是SF404B芯片坏了。淘宝上又买不到,有哪个芯片能代替吗?Sl404也买不到了。 ...

先别换集成块,把外围元件查一下,毕竟外围元件不多,替代品也多,操作容易。
有负电压,表明集成块还在工作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机状态下,调到中波,两个SF404相应管脚的电压对比,发现坏的声道这边SF404B芯片脚,8脚功能补偿,正常为 ...

单凭两个脚电压不正常就判断IC坏了,还是不太准。3脚、6脚和7脚的电压是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这三个脚上的电解有没有漏电??

楼主:
我把两个芯片电压对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凭两个脚电压不正常就判断IC坏了,还是不太准。3脚、6脚和7脚的电压是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这三个脚上 ...

我把正常声道的芯片拆下,替换毛病的芯片,结果正常了。很显然,确实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别换集成块,把外围元件查一下,毕竟外围元件不多,替代品也多,操作容易。
有负电压,表明集成块还在 ...

集成块坏了,用好的替换了,换上声道就正常了

网友:
这类故障很多见的,判断方式将输入信号对地短路,就可以区分。还有的话,就是功放集成电路故障,热噪声。

网友:
后面有功放管的那就要交换换位来试判。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集成块坏了,用好的替换了,换上声道就正常了

如果你愿意对故障有个清晰的印象,你把那个坏的集成块换到原来好的电路上去试试,假如工作不正常,那就是集成块坏了,否则还有隐患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愿意对故障有个清晰的印象,你把那个坏的集成块换到原来好的电路上去试试,假如工作不正常,那就是 ...

我确实这么替换的,换上之后确实还是故障依旧,说明芯片确实坏了

网友:
最终,替代法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