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N2推6p3p的接地问题

楼主(2020-06-07):
请教老师们6N2推6p3p电源牛3.15—0—3.15中间抽头,和高压320中间抽头两根线都要接胆机外壳吗?如图我画的两个圈的位置。

网友:
对的,都要落地

网友:
如果信号输入端已经接了机壳就不用接了

网友:
都要接地!

楼主:
老师能按照这个电路图我把6n1换成6n2,47k电阻换成100k电阻,怎么样,其他的还需要换什么外围元件,感觉推出来的声音不是很大

网友:
一点接地。这个点就是你画圈的滤波电容的负极接线端,这也是这部机器的0电位点。6.3V的中心抽头也接这个点。

网友:
机壳接地点也是这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能按照这个电路图我把6n1换成6n2,47k电阻换成100k电阻,怎么样,其他的还需要换什么外围元件,感觉推 ...

必须换成6N2.否则还得加一级放大或加前置放大器。除了47k电阻换成100k电阻外,阴极1K电阻要换成1.8k左右的电阻。
另外,6P3P的工作点要调整,帘栅极电压要降到250V左右。
这个电路的设计感觉有点问题。虽然我也是菜鸟。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胆整流呢?发热,费电,还增加电牛的负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胆整流呢?发热,费电,还增加电牛的负担。

现在玩整流胆都是瞎玩,没有必要,晶体二极管正常情况几十年也不会坏,还可以释放一部分变压器的功率,一举多得,胆味是输出变压器产生的,和整流胆完全无关,如果出于保护电子管目的,那也是扯淡,整流胆也不便宜,和6p3p差不多了,总之,完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能按照这个电路图我把6n1换成6n2,47k电阻换成100k电阻,怎么样,其他的还需要换什么外围元件,感觉推 ...

不可能大,6N2推6p3p增益是不够的,你这是纯后级,制作一个2倍增益升压变压器无源前级,立刻就会音量增加

网友A:
6N2或6N9P推6p3p增益勉强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N2或6N9P推6p3p增益勉强够用。

不够,这个电路换6N2,增益是13-14倍,按照0.5V输入推算,推动电压7V,可以推动6P14三极管接法(6.7V)到满功率,6P6P需要8.8V,也不够,6P3p更大。CD或者解码器输出电压没有标准的,有的很大,3v以上都有,平均1v就足够了,很多CD机平均1V都没有,有个2-3倍增益的前级,那么后级的设计完全不要考虑增益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够,这个电路换6N2,增益是13-14倍,按照0.5V输入推算,推动电压7V,可以推动6P14三极管接法(6.7V)到 ...

6N2在阳极负载100K.阳极电压100V左右的状态下,增益是30倍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N2在阳极负载100K.阳极电压100V左右的状态下,增益是30倍左右。

无反馈44倍(6N2阴极加电容),还要算入负反馈,阻抗失配的损失,一般10倍前级都没有10倍,有5倍以上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反馈44倍(6N2阴极加电容),还要算入负反馈,阻抗失配的损失,一般10倍前级都没有10倍,有5倍以上就 ...

所以说6N2勉强够用。

网友C:
6N2在阳极负载150K,接直流电压200V,阴极电阻1.6K并电容的状态下,增益是60倍左右。足够推动常见的几种多极管的标准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N2在阳极负载150K,接直流电压200V,阴极电阻1.6K并电容的状态下,增益是60倍左右。足够推动常见的几种多 ...

是的。但随着阳极负载阻值的增加,失真也会增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随着阳极负载阻值的增加,失真也会增加。

再上述范围,输出相同的幅度,屏阻增加时失真可能更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上述范围,输出相同的幅度,屏阻增加时失真可能更小些。

有道理,回头试试。

楼主(2020-08-11):
引用 网友A:
必须换成6N2.否则还得加一级放大或加前置放大器。除了47k电阻换成100k电阻外,阴极1K电阻要换成1.8k左右 ...

需要换那么多电阻吗?6P3P栅极电压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