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GF-800收录机的电机转速为什么调不了?

楼主(2020-06-07):
        我的一台比较新的GF-800,磁头磨损很小,今天想把黑胶上的比较有用的东西通过它录在磁带上,但发现录放卡(2卡)的录放转速偏慢点,想把它调整一下。
        取出机芯调整电机转速,发现有一大一小两个孔。把螺丝刀伸进大孔,电机速度立刻慢下来,一松开手,转速立刻恢复原状,调整不了转速;把螺丝刀伸进小孔,情况刚好相反,电机转速即刻快起来,只要一松手,电机转速就跟先前一样,同样调整不了转速。此机的电机与其他夏普GF系列的机子有些不同,现特请教坛里老师和师傅,怎样调整此机电机的转速?谢谢!

网友A:
我的哥哥,这个机器带速的调整在电路板上,立着的4个可调电阻。

网友B:
调速电位器在主板上,将tp501测试点接地,机器在倍速状态,卡1调vr503卡2调vr504,有测试带最好。断开测试点,常速下卡1调vr501,卡2调VR502。前后顺序不要搞错,因为常速时VR501和VR503并联,v502r和vr504并联,不能乱调

网友:
双速电机调速是在外围电路,丨不在电机内。

网友C:
电路板右边有4个可调电阻,就是调整速度的,旁边有英文标识。

网友D:
把螺丝刀伸进大孔,电机速度立刻慢下来,一松开手,转速立刻恢复原状,调整不了转速 ------ 应该用不导电的塑料或骨质螺丝刀 ! 电机壳是接地的,不能用导电的金属螺丝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螺丝刀伸进大孔,电机速度立刻慢下来,一松开手,转速立刻恢复原状,调整不了转速 ------ 应该用不导电的 ...

有道理!操作时就有这种感觉,似乎还感觉到有电火花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右边有4个可调电阻,就是调整速度的,旁边有英文标识。

看到了,板子上标有VR501  VR503 和 VR502 VR504四个可变电阻,转速  T1  T2,  高速和低速 H(high)  L(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哥哥,这个机器带速的调整在电路板上,立着的4个可调电阻。

查到了这四个可调电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电位器在主板上,将tp501测试点接地,机器在倍速状态,卡1调vr503卡2调vr504,有测试带最好。断开测试 ...

介绍得非常详细和明确,非常感谢!

网友:
哈哈,调电机屁股有啥用

网友(2020-07-10):
带速调整电位器

带速调整电位器

带速调整电位器

网友:
不是所有机子调速都拧电机屁股的

网友:
板子上有4个在一起的可调电阻,其中俩个是调放音转速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