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6n2推6p3p单端相关问题

楼主(2020-06-08):
我的一个声道6p3p,8脚的2瓦330欧电阻工作1分钟就烧坏,另一个6p3p的电阻不会烧坏,只是稍微变颜色,什么原因啊?这个电阻用几瓦的?看了论坛有人说是自激了,什么是自激?怎么解决?

网友A:
2W的功率太小了吧。选个5W的水泥电阻,价廉,体小,还有富裕量。

网友:
我用的3W的也没有发热现象!是不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好判断

网友:
这个电阻耗电量在1.5W左右,2W电阻功率太小了,要换大些的

网友B:
330欧电阻在20V的电压下耗电约1.2W.质量好的2瓦电阻勉强能用,但比较热。要用3瓦以上的。

网友:
红袍两瓦的也可用。。你看下是不是和它并联
电容不好了。

网友C:
一个声道不到一分钟烧坏,另一个声道没有烧坏。那理性的思维是首先考虑 烧坏电阻的这个声道有问题,管子电流大。

网友:
用工程语言=电路图说话等同于我们日常使用汉语交流。

网友D:
我的6P3P古董管阴极电阻300欧时,一路电压达33伏,另一路20伏,音质不好,推测管子有问题,都换上新管,电压都变为19伏,声音也好了。

楼主(2020-08-11):
引用 网友A:
2W的功率太小了吧。选个5W的水泥电阻,价廉,体小,还有富裕量。

换了10W的水泥电阻,现在不会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声道不到一分钟烧坏,另一个声道没有烧坏。那理性的思维是首先考虑 烧坏电阻的这个声道有问题,管子电 ...

两个声道,每个电阻都是一样的参数,现在换了10W的水泥电阻,没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6P3P古董管阴极电阻300欧时,一路电压达33伏,另一路20伏,音质不好,推测管子有问题,都换上新管,电 ...

有可能是管子有问题,测试静态电压,管子需要插上,整个电路处于工作状态再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欧电阻在20V的电压下耗电约1.2W.质量好的2瓦电阻勉强能用,但比较热。要用3瓦以上的。

现在是10W水泥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管子有问题,测试静态电压,管子需要插上,整个电路处于工作状态再测量吗

测量管子的阴极电压,要插上管子,处于工作状态时测量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管子的阴极电压,要插上管子,处于工作状态时测量才对吧。

好的,现在在上班,等回家测测看看,主要是不会看那个电子管的曲线图,你会看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在上班,等回家测测看看,主要是不会看那个电子管的曲线图,你会看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现在在上班,等回家测测看看,主要是不会看那个电子管的曲线图,你会看不?

这些图怎么看?什么位置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