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电位器具体用多大的,包括瓦数,哪位老师知道麻烦给说下,多谢

楼主(2020-06-08):
红星504-3电位器具体用多大的,包括瓦数,哪位老师知道麻烦给说下,多谢,最近正在修复一个机器,但是发现原来的点位器参数和电路图不符,怀疑是之前有人进行了维修更换,但没有原装大小的随便给换了一个凑合用

网友A:
红星504-3收音机电位器是500K的,一般为1/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星504-3收音机电位器是500K的,一般为1/2W:

这个图之前有老师给我了,但从图上怎么看出用了多少瓦的电位器,我怕用小了,到时会烧毁,也用不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之前有老师给我了,但从图上怎么看出用了多少瓦的电位器,我怕用小了,到时会烧毁,也用不长

另外这个图中有保险,但实物怎么没见到保险管?也在纳闷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之前有老师给我了,但从图上怎么看出用了多少瓦的电位器,我怕用小了,到时会烧毁,也用不长

音量电位器上检波后的音频电压,其输入电平只有0.5V,1/2W已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上检波后的音频电压,其输入电平只有0.5V,1/2W已经足够。

好的,收到,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图中有保险,但实物怎么没见到保险管?也在纳闷中

在我记忆中保险好像在变压器上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阻值常用的是470K和500K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记忆中保险好像在变压器上

变压器我看了,没有,上面并了一个电阻  8000 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阻值常用的是470K和500K两种。

好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我看了,没有,上面并了一个电阻  8000 MΩ

好像在变压器上边有个固定铁片上边有保险。我拆了好几台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变压器上边有个固定铁片上边有保险。我拆了好几台好像是

504-3?  我是没发现啊,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交流电子管收音机470K、500K、510K、560K、680K、1M你任选一个都不会出错的,你在纠结什么呀?

嗯,一个是阻值,一个是瓦数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音量电位器从前用带开关的WT型碳膜电位器500K标称功率0.1W对数型(电位器直径28.5mm,转柄直径6mm),后来提倡系列化500K被470K取代。之后碳膜被WTH型合成碳膜电位器所取代,470K标称功率0.5W与1W,(电位器直径29mm,转柄直径6mm)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型号可用(标示功率都在0.25~1W)转柄直径6mm,只是电位器直径小了(18命名)。音量电位器要选用D型的(对数型)。音调电位器要选Z型(指数型)。体积不过大功率不用考虑,都可以用。

楼主:
好的,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阻值常用的是470K和500K两种。

好的,多谢,才开始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并了一个电阻  8000 MΩ】!!!天文数字的电阻,与空气一样的存在

是的这个应该是原厂的没动的痕迹,色标是灰 黑  灰   ,并在接地和中间抽头

也搞不懂有啥用

网友E:
表示没有见过8000兆欧这么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没有见过8000兆欧这么大的电阻。

我看灰黑灰 估计是时间久了,颜色看着有偏差,经查资料,这个电阻应该是连接变压器中间抽头和地线那个电阻,R13   1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