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栅负压15V是不是屏压可以提高到400V?

楼主(2020-06-08):
主要是手上变压器是300V输出的,整流滤波带负载后差不多400v,看了6P1的曲线图,是不是可以加大栅极负压(阴极电阻取500Ω左右),降低屏极电流,只要功耗不超11W,屏级电压高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版主的大道理一般人都会去遵守,但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都存在疑问!既然所贴的曲线图上限定6P1的U ...

不要想当然认为6P14,6P15稍微超过手册规定极限电压就容易报废,我做的帘入单端屏对地电压超过590V,使用6P14,6P15,6S6都能正常工作,高于手册规定最高屏压一倍以上,其中测试使用6P15在595Ⅴ屏压下,自2014年至今已累计工作超25800小时。使用6P1屏压为480V,也唱得好好的,实践证明,手册规定的极限参数只要不同时超二项以上,就可放心使用。6p1试过屏压750V,想打火都很难。400Ⅴ屏压使用6p1,只要控制帘栅压,不超最大屏耗,正常使用完全没问题,只是负载阻抗要增加一些与屏压匹配,以兼顾失真与效率。

网友:
在允许屏耗额定值内,随工作电流减少,屏极能承受的电压值应该越高。只要量下用于行扫描的6P13P在逆程期间承受的反向电压多少就大致能理解了。

网友:
能耐受多少高压是一方面,做单端多少电压,配合啥样的牛才合适是另一方面,这恐怕是楼主提出问题的本意。

网友B:
电阻负载是可以的,比400v再高点也没问题

但电感负载屏极承受的是2倍的+B,曲线上至少应该看到700v才能考虑400v供电

网友C:
那还要问问帘栅极同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要问问帘栅极同不同意

不行的话,上面那个图怎么来的呀?

帘栅极电流小,可以电阻分压得到250V。

网友:
400v会不会出X光?我单端用320VDC阳压,帘压用电阻加稳压管提供250V,静态阳流39mA,阴极负压14v。

网友:
保证烧胆! 你这搞暂不说功率小,还要说在管子截止时输出牛多送的400伏,加起来800伏必跳火。

还是看参数书,怎搞都是250v.

网友:
屏压(含帘栅压)、牛阻抗、最佳工作点(栅负压)是三足鼎立对应关系,基本上定住一个参数,另外两个就可以确定了,这是设计甲类单端功率级的基本规则,不能任意大幅度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负载是可以的,比400v再高点也没问题

但电感负载屏极承受的是2倍的+B,曲线上至少应该看到700v才能 ...

我决定试验一下,除了烧管子,应该没太大的危险吧?

网友:
搬个小凳子,听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决定试验一下,除了烧管子,应该没太大的危险吧?

除了烧胆和烧牛,没啥人身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负载是可以的,比400v再高点也没问题

但电感负载屏极承受的是2倍的+B,曲线上至少应该看到700v才能 ...

叠加的2倍高压应该是瞬间的吧,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屏压高了控制屏流别超屏耗,管子的寿命倒是问题不大,只是管子里会不会跳火还两说,而且这个工作点的牛阻也大多了,还是用5K的牛,输出功率也下降。
其实交流300V的高压要给6P1供电也不难,用电子管整流,出来后直接到扼流圈,之后再接滤波电容,适当加大一些滤波电阻的阻值,调整到250V没问题,且滤波效果也好得多,只是整机功耗大一些罢了。

网友A:
如果管子内部不跳火的话,控制住屏耗应该没问题。记得6P3和FU-7材料结构都差不多,只是引出脚位置差别一个只能360V以下工作,一个可以用在7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管子内部不跳火的话,控制住屏耗应该没问题。记得6P3和FU-7材料结构都差不多,只是引出脚位置差别一个 ...

感觉和管子真空度有关,抽真空不彻底的,耐压低很多。

网友D: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V6(6V6GT、6P6P)屏压315V时参数:
屏极电压315V,第2栅极电压225V,第1栅极电压-13V,无讯号屏极电流34毫安,最大讯号时屏流35毫安,无讯号时第2栅极电流2.2毫安,最大讯号时第2栅极电流6毫安,屏极电阻80千欧,跨导3.75毫安/伏特,负荷电阻8.5千欧,总谐波失真12%,最大讯号输出功率5.5瓦特。该手册上6AQ5分别有屏压180V和250V的参数,而6P1只给出屏压250V的参数。我制作第一台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时,电源变压器次级是350VX2,采用两个1K10W的线绕电阻串联降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楼主不妨实验一下。

网友A:
白版:你让他上这么高的电压,如果是晶体管整流的话非常危险。在开机的几十秒内管子屏,栅都最高承受500多伏高压。如果非要上超高电压的话先让灯丝预热后再上高压。只有灯丝热稳定后极间不打火才是管子能正常工作的最高电压。LZ可以验证下手册上400V的工作曲线,相信这个曲线图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版:你让他上这么高的电压,如果是晶体管整流的话非常危险。在开机的几十秒内管子屏,栅都最高承受500多 ...

我1961年高中毕业,上学时自制的那台六灯收音机(当年很多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都是350VX2的,整流管灯丝电压为5V和6.3V 两用,有两组6.3V灯丝,请注意滤波电阻是两个1K10W的线绕电阻,整机电流都通过电阻降压),父母用了近20年(文革期间曾经下放到天津郊区),除了换过电解电容,没有出过其他故障。在同一时间段,我给学校物理教研组制作过一个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示教板,也是用相同规格的电源变压器,工作也正常。
当年成品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都比较高,参考1959年第5期《无线电》杂志:

网友:
6AQ5不是没上限,上限是275伏,通常300伏没问题。另那大反弹上限是1100伏,即你的变压器阻抗不能太高。不然像烧炮仗一样全机烧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V6(6V6GT、6P6P)屏压315V时参数:
屏极电压315V,第2栅极电压225V,第1栅 ...

多谢,我最近正准备尝试,目前缺几个大功率电阻,正在采购中。

网友E:
会不会烧都是问题了,我用EL34供电420V都已经有明显的蓝光在帘栅的地方了·~你还6P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烧都是问题了,我用EL34供电420V都已经有明显的蓝光在帘栅的地方了·~你还6P1

6P1我只试过用在350V完全没问题,你这个EL34有点可怜!

网友:
EL84(6P14) 推挽425伏屏压工作正常

网友:
      电子管曲线是在权威部门用专业仪器按技术要求,逐点测量得到的曲线族,它不是在应用状态下比如高,低频放大器甲乙丙类,振荡器等参数值,设计电路可以在其上选择合理的工作点。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各种规格型号的电子管,其参数规范没有必要列出一系列极限运用数据,特别是max屏极电压了。当然试验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产品包括所组成的零配件在设计时都要引入“安全系数”这是在大于1的一个数字区间由人为选定的,可以参照苏联与西德的机械来理解,也就是人们理解的过载性能,短时间与长久持续工作是不一样的,比如100米短跑与马拉松,对于机械零件就是疲劳强度的概念。
     超限使用主要影响的是电子管的寿命(正常连续工作发射电流不得低于额定值的80%),由于氧化物的剧烈蒸发,过一些时间后反而会使阴极发射能力降低,阴极电子被强势夺出(局部屏流加大),阴极过早损坏,还影响电子管电子流撞击屏极的力与加速度,(详见《电子管与离子管》)
     这种实验就像服某种有毒食品,不能立即毙命,但会慢性中毒。超载车辆通过限重桥梁不会当即垮塌,可是对桥已经造成致命伤害。
     对于FU*电子管其参数给出的高屏压是丙类放大器,有的电子管给出的是脉冲电路的屏压,与甲类音频放大差别是很大的。对于电子管曲线的应用参阅秦曾煌《电工学》下册P162第十六章“放大器”p61;16-9“功率放大器”里面举例就是6P1。
     对于普通电子管其电极间在设计时就有耐压要求的,对于开机带来冲击可参见秦曾煌《电工学》上册P162第五章“电路中的过度过程”。像6P13P屏极就有瓷件支撑(行扫描脉冲提升电压630V),6P1超到一定的高压会跳火的,它与屏耗是不同的概念,超屏耗到一定程度表面可见屏红,807即便正常工作根本没超屏耗,屏极微红也属于正常现象,可不予理睬。
    秦曾煌《电工学》是60年代五年制机械制造专业的教学参考书。电子专业的就要读60年代清华大学童诗白的《电子电路设计》了。

网友:
受教了,增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1我只试过用在350V完全没问题,你这个EL34有点可怜!

可能是帘栅电压给的太高了吧

网友:
6p1用高压最大的原因,便宜,你买几个南京  美国6V6.我保证你不会用太高电压,废一个你就心疼,其实太高电压没有太大意义,功率和电流电压在管线性区域内失真最小为佳,比极限参数低10%基本安全,非搞得放炮冒烟才爽那你随意

网友A:
于版主的大道理一般人都会去遵守,但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都存在疑问!既然所贴的曲线图上限定6P1的Uf=6.3v、Ug2=250v ,但在横轴上Ua到480V也提供了使用数据。而手册上这个管子最高只能只能用到250V,确实存在很大的疑惑。实际使用6P14,6P15等管子稍微超过手册极限电压确实很容易报废,但像6P1这管即使用到350伏以上很少立马报废的情况。现在很想明白是否可以在上图的限定屏耗内超过Ua=250V的正常应用。

网友:
其实那400伏时是在AB2类时才用,但这时必须保证不跳火。

网友F:
楼上各位与其纠缠于6P1到底能耐多高的电压,不如围绕楼主提出的问题,干脆清楚地给个准话,6P1单端,一栅输入,帘栅200-250V,屏压400V,输出牛配多大阻抗的比较合适?

网友:
就算能响,失真会很大,没意义。

网友:
胆机做到失真在理想范围以内,听感最好为佳,功率不需要用过高压来加大,听的是音乐,不是失真很严重的大声,每种管都有曲线图,按能容忍失真范围取值,需要大功率可以用合适大管来做,不是用的电压越高功率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各位与其纠缠于6P1到底能耐多高的电压,不如围绕楼主提出的问题,干脆清楚地给个准话,6P1单端,一栅输 ...

还是要请您科普一下屏压(不超屏耗)与输出阻抗的关系是什么,此时6P1的非线性失真怎样

网友:
期待老师的试验报告。。。。。。

网友:
94年时在原单端6P1的电路不变的情况下,屏极350v/帘栅300V,屏极电流约20ma时(只在6P1部分),能正常工作的,音质好听多了,就是6P1的管浑身都是蓝光,随输出信号闪动,夜间室内关灯看有些恐怖。就怕输出变压器绝缘击穿,玩了几小时就还原电路了。

输出变压器线包于铁芯有打火现象,有些危险。

网友:
不管跳不跳火,做实验可以,长期这样使用肯定不行!

网友:
楼主又歪想了,以为上到400V功率就会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