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产天鹅805-1收音机高压达到300伏是否正常?

楼主(2020-06-08):
新收的一台青海产天鹅805-1收音机收听正常,音色优美,电源的π型滤波2.2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00伏(高压)和245(次高压),相比较红灯711机子为255伏和215伏高出许多,属于正常吗?什么原因能够造成这种现象呢?(当地市电测量为238伏)

网友:
正常,一是市电输入就高,接近民用电上限了,二是你的收音机质量还不错,至少整流管没衰老。

网友:
测一下市电电压,要是担心什么,就外加个220V:24V的变压器,初次级接成自耦变压器降压。

网友:
输入电压太高,导致直流电压过高。检查一下灯丝电压超标没?超了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