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504-3电路中有这个电容,但实际却没发现

楼主(2020-06-08):
红星504-3电路中有这个电容,但实际却没发现,这个电容到底是干啥用的呢,为啥电路有,实际又没有呢?这个应该是100微法吧
仔细看了下,这个应该是个100pf

网友:
这是检波以后的高频傍路电容,可有可无。

网友A:
该电容滤掉检波后残留的中频信号,该机修理过,换过电位器以及并联的电阻,因此可能顺手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容滤掉检波后残留的中频信号,该机修理过,换过电位器以及并联的电阻,因此可能顺手拆掉了。

是的,你说和我推断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和47K以及上面的那个100P组成的π型滤波器,起到更干净滴滤掉检波后残留的465中频信号,一个小小的100P ...

是的,pf不是uf,已经搞清楚了,单位搞错,差的大了,哈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