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空调有点微漏如何处理.??

楼主(2020-06-08):
面包车空调有点微漏如何处理.??

网友A:
重点检查压缩机出口管到冷凝器的管道,接头,冷凝器散热板铝板,压缩机轴封。有油的地方就一定有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压缩机出口管到冷凝器的管道,接头,冷凝器散热板铝板,压缩机轴封。有油的地方就一定有泄漏

能看到的接头都测过了,打了8公斤的压力,一个小时下降一公斤.

网友:
公司的长安面包车也是这样,新买来第二年开始就有地方漏冷媒的,之后换过了很多东西,花了很多钱,基本也只能维持当年的使用。后来烦了,干脆就买冷媒回来自己加,基本上加一支能凉两三个月,花费还少。一般每年第一次加冷媒时,顺便补充一点冷媒油,这样已经用了四年了。

网友:
加冷媒的时候顺便加罐堵漏剂就行了,堵漏剂在卖冷媒的店铺就有。我的车当初也是一年加次冷媒,后来一次加了两罐堵漏剂,至今三年了,冷气像新车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看到的接头都测过了,打了8公斤的压力,一个小时下降一公斤.

打15个压,应该好找的很,洗洁精加洗衣粉充分摇匀后整个管路上浇,一定会找的到

网友B:
蒸发箱那里也要检查,该处漏氟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发箱那里也要检查,该处漏氟的不少。

拆的太多就不值得搞了.

网友C:
我的车空调也是有微漏,基本半年或一年加一次,我也是买的工具和冷媒自己加,3年了,今天刚买了2瓶堵漏剂,等再加冷媒时加上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空调也是有微漏,基本半年或一年加一次,我也是买的工具和冷媒自己加,3年了,今天刚买了2瓶堵漏剂, ...

全拆了检查有点不值得。十年的车了。

网友D:
把所有接头的密封圈换一套。基本就能解决60%以上的渗漏, 剩下的基本就是压缩机  冷凝器 蒸发器的渗漏了

楼主:
加了两瓶堵漏剂希望有用。这是怠速时的压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接头的密封圈换一套。基本就能解决60%以上的渗漏, 剩下的基本就是压缩机  冷凝器 蒸发器的渗漏了

堵漏剂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堵漏剂是什么原理?

说是能堵密封圈的漏

网友E:
如果是堵微孔,那过滤器、膨胀阀也都是微孔,它怎么能有选择性地堵住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能堵密封圈的漏

你这个淘宝店的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堵微孔,那过滤器、膨胀阀也都是微孔,它怎么能有选择性地堵住漏点?

金属穿孔堵不了

网友C:
据说堵漏剂的原理不是堵塞微孔,而是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由液体变成固体,从而堵住微孔;而空调系统中是没有氧气的,堵漏剂与制冷剂互溶,所以在空调系统内循环是安全的。

另:12楼是什么车?怠速压力这么高,这是开着空调还是空调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堵漏剂的原理不是堵塞微孔,而是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由液体变成固体,从而堵住微孔;而空调系统中 ...

开着空调在, 面包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着空调在, 面包车

一般汽车空调的低压口压力一般是在1.5-2.5之间,空调停机后压力会上升到5-9左右,而空调在温度到达后就会自动停机,等温度上来后又会自动接通运行,空调即使是打开也不是一直都在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堵漏剂的原理不是堵塞微孔,而是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由液体变成固体,从而堵住微孔;而空调系统中 ...

谢谢科普,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15个压,应该好找的很,洗洁精加洗衣粉充分摇匀后整个管路上浇,一定会找的到

一般空压机打不上去吧  就打8个了  小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