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矿机耳机发声的是音频交流,为什么都用直流微安表而不用交流微安表检测电流?

楼主(2020-06-08):
矿机微安表检测的是检波后的直流电流,耳机发声的是交流电流,耳机回路含有直流,高频交流,音频,音频才是推动耳机发声的能源,按理说应该串联交流微安表,为什么都用直流微安表?

网友:
因为检波后的信号 “没有负半周” ,可以理解为波动的直流电

网友:
我不玩收音机,这个疑问有过,也没再想过。
被你一问
想了想:
就是今天恐怕也没有无源机械交流表头吧(信号太小了),楼主可用玩具表或台表观察AC(但无法反映信号强弱,又不直观,一旦音乐停顿了还当信号归零了),
检波后就是DC+AC(音频),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人的智慧吧,
扫频看到的就是一根随交流频率变化的直流电压曲线。扫频如看检波后的音频(用调幅中频)也就没啥分析价值了。

其它老师请科普,一起学习

如果是扫检波后音频?我这玩具波也就趴下

扫直流,对仪器要求低的多,又很实观

网友:
关键是世界上就没有高灵敏无源(无需电子放大处理)交流表头,

网友:
现在指针显示的表头其动作原理都是通过直流电使针偏转,能测量交流电指针表也是先整流成直流再接表头。

所以,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音频是起伏不定的信号,只有在录音等场合采用音频电平表,防止音量过大或者过小。
对矿机而言,用直流表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