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台vcd后面的aux in接口怎么用

楼主(2020-06-08):
vcd型号索尼k10,这种设计是让哪种音源输入的?输入再输出?
有点搞不明白,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正如有的功放后面设置视频输入一样。也是搞不懂。打车请教!

网友:
它应该是音响组件一部分。

网友A:
是再输入一路信号,借助这个机器的OK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两个用途,一是插入,播放时加入旁白或音乐。二是转换,停止播放时转换为外音源。

能手机3.5转双莲花输入,经过解码再输出到功放,或者从vcd耳机孔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再输入一路信号,借助这个机器的OK功能。

能手机3.5转双莲花输入,经过解码再输出到功放,或者从vcd耳机孔输出么?

楼主:
请问叠加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手机3.5转双莲花输入,经过解码再输出到功放,或者从vcd耳机孔输出么?

输出通过前面板开关转换,AUX IN时相当于一个初级OK前级,当然耳机口有输出
另外这是很经典的VCD,是很多山寨机的原型,解码DAC是PCM1710声音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叠,加入,混合~

奥那。就是手机通过aux in进入k10后,再输出是不会被解码的,只是过一下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通过前面板开关转换,AUX IN时相当于一个初级OK前级,当然耳机口有输出
另外这是很经典的VCD,是很 ...

初级ok前级意思也是有放大作用了,那么耳机口可以视为耳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理解模拟信号怎么会进入解码器,说白了这个音频输入和VCD的音频输出,是并在一起通往功放的。。

好的,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是外接均衡器的,接一些外置的调音设备,用来唱卡拉OK的

好的,那看来我用不上这些接口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根3.5转av的线就行

提醒朋友,请抽空看看版规,不要为发言而发言,免遭投诉灌水而被扣分。

--
休闲版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444-1-1.html
--
【版规】 综合维修区专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9369-1-1.html
--
技术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3533-1-1.html
--
视听区通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6692-1-1.html
--
【注意】专门以灌水获取积分的,一律以最高限额扣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8416-1-1.html

/34

网友:
三个黄的都是视频信号,不是音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