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旧电源,不知这是什么

楼主(2020-06-09):
拆一旧电脑电源,盖子侧面,有一个类似变压器的东西,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是电感吗,有的电源内好象没这个,不知是啥东西?
如下图:

其他:

网友:
一般只有电脑的电源爱装这个电感。正经的应该是个电感,奸商做的就什么材质都有了,铁片,石头……

网友:
“老司机”早就知道怎么一回事的。

网友A:
航嘉 长城一些大品牌电脑电源都有这个电感

网友:
这个好像是水泥"PFC"

网友:
哈哈   你把它拆开看看,会有惊喜的

真电感只占很小概率

网友:
这是不是电感器

网友B:
那就是一个配重,以增加电源的重量。

网友:
我拆开过一个这样的电感变压器,里面是漆包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一个配重,以增加电源的重量。

不会吧,我看里面是铜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嘉 长城一些大品牌电脑电源都有这个电感

电源上的所有商标贴纸都没有了,不知是啥牌子的

网友:
很多杂牌的都是这种装饰品,有的是水泥,有的是废铁皮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是杂牌的装饰品,这东西是可以拆下来不用的是吧
的确在没安装上这个所谓电感前,也测试过,输出电压也没变,只是担心不装上,会不会引起其他电路错误

网友:
都是装饰品,有的是水泥,有的是废铁皮

网友:
pfc电感,提升功率因素,有的是个电感,里面有线圈,有的就线绕一圈出来了

网友C:
楼上这么多人质疑这个东西,楼主不妨把这个拆开,看看到底是个大电感还是个水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么多人质疑这个东西,楼主不妨把这个拆开,看看到底是个大电感还是个水泥块;

好的,晚上拆下试试,我也好奇到底是什么,开始把纸剥开一点,看是象黄铜线,没细看,生怕弄坏了,经大家这么一说,还是全拆开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电感
奸商那就是二根连通的导线。
1、测直流电阻可大致认定
2、测交流电阻(阻抗)确认真假。
不想要了?那就拆拆拆

加了电感使电流波右移提高功率因素吧

网友:
估计是贴片,要不就水泥,
航嘉 长城 原装的里面是铜线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晚上拆下试试,我也好奇到底是什么,开始把纸剥开一点,看是象黄铜线,没细看,生怕弄坏了,经大家 ...

要是真是用漆包线绕制的,那就原样保留,说法是改善功率因数;
要是拆开就一根线在里面绕一下就出来了,那就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是杂牌的装饰品,这东西是可以拆下来不用的是吧
的确在没安装上这个所谓电感前,也测试过,输 ...

装不装都有输出电压,那这个肯定是装饰品了。

网友:
如果是老电源,这个电感就可能是真的,看这个电源使用直插元件的,应该是真家伙。

网友:
杂牌的可能是水泥,我拆过一个杂牌的就是装饰品!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关注,拆后一定给大家汇报

网友:
修过不少电脑电源,只知长城和HP的PFC电感是真的,其它假的多!
做假手段不外乎
1。水泥块;
1。铁芯无线圈+2引出线;
3。有铁芯有线圈,但引出线接到印板上后 2接点在背面被短路。
因国家(部)后来要求电脑电源必须有PFC电路才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是杂牌的装饰品,这东西是可以拆下来不用的是吧
的确在没安装上这个所谓电感前,也测试过,输 ...

这东西是给电力局安的~用于提高功率因数~与日光灯上并电容一样对用户没有用处~完全可以去掉不用,很多厂家为了骗XX直接一根线上加个变压器马甲,里面塞了石头块/水泥块/.....

网友:
被动pfc电路。

楼主:
向大家汇报,拆了,真是假的 ,不出大家所料,就是装饰品,是配重

纯生铁块,到不是石头水泥的,用磁铁可以吸住,铁的

网友:
勤劳没见到,勇敢是真的。

网友:
我的电源里也有一个

网友:
这种装饰配重的发明 都是低端便宜电源的标配了,我见过有瓷砖块的,铁块的,还有水泥的,超乎想象力哇~~~~

网友:
被动式PFC,无源PFC,正规的一个电感线圈,假的水泥的 铁的 塑料的什么都有

网友:
无源PFC技术也称被动式PFC 一般采用电感补偿方法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
继续验证这个配重
把自己电脑电源拆下来了,顺便清理一下尘土,电源是长城的,果然里面的电感是真的,质量有保障啊,用十年了,一点儿故障没出过
下面上图

网友:
就今天,亲眼见拆的,里面是铜线。

网友:
居然是带引线的,很正规的嘛

网友:
如果在电路里有线圈,没有二次你想想会是什么东西?

网友:
水泥疙瘩或者牛皮纸包铁皮,按照常规是个电感PFC。

网友D:
那个应该叫配重块,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应该叫配重块,回答完毕。

是的,伪劣电源内叫“”配重“”,好电源内的叫“”PFC电感“”

网友E:
被动式pfc电感,不知道你这个里面是不是水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动式pfc电感,不知道你这个里面是不是水泥块

我在29楼回复了,拆开看了,不是水泥,是铁块,有照片展示

网友F:
参见这个解释百度百科PFC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见这个解释百度百科PFC

谢谢,已搞明白什么是PFC,我在29楼回复大家,已拆开看了是个铁块儿配重,并不是真正的PFC,这是个伪劣电源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

网友:
真缺德
还有假的电解电容呢

网友:
杂牌电源的话这个真是个惊喜

网友:
配重的。以前的品牌才是真电感。

网友:
用惯山寨的电源,基本是假的东西。

网友G:
你要是拔掉不安还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拔掉不安还不上电

拔掉了能照样用,那只是个配重,劣质电源,看我29楼的回复,拆下来了一铁块子

网友:
这个东西叫PFC,是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