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品字插座定义 我看左下地线

楼主(2020-06-09):
是一台视频矩阵的插座 不敢贸然试机 看不懂这个定义 右边小三角内为准还是?s fl是什么意思

补充内容 (2020-6-9 20:45):
谢谢大家 我以为我接错了 今天接电啪一声保险管就爆了 声音还很大

网友:
三个管脚,最高的那个是地线。

网友:
从保险管插座那里,万用表测,保险管肯定直接连着火线或者零线。

网友:
早期电脑电源上有这种插座~用配套的插头连线到显示器,中间的是地线,两边的可能是左N右L~不确定的话通电后用电笔测一下吧。

网友:
品字型上方是地線, 右下方是零線, 左下方是火線

品字型公座

品字型公座

网友:
裡面的符號代表通過的EMC標準

S 瑞典電器標準
N 挪威電器標準
D 丹麥電器標準
Fl 芬蘭電器標準
VDE 德國電器標準

更詳細的可以找 "EMC國際標準規格一覽表"

网友:
左零右火是指当你面对电源端时,而当你面对用电器端时是“左火右零”。5楼的那个带线的公插头标注是错的。

网友:
中间的地线应该是国际标准

网友:
这个是自带保险管插座,中间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