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8C+6P3P胆机制作成功!

楼主(2020-06-09):
手边有一些闲置的6H8C和2只6P3P,就拿来制作了一台单端胆机,并且一次成功出声,目前还没有做进一步的调试,因为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音质也很好,达到了预期效果,以能正常出声即可!
机箱、电源牛、输出牛等都是早期购买的,机箱为260×260×65mm 铝制机箱。电路图也是矿坛里的!
最后完工后测试了一下几个工作点的电压,电压有些高,(图中红字标注),打算在电源回路中再串入一个电阻试试!
搭棚的很不美观 ,欢迎拍砖 并提出建议!

网友A:
6Z4挂的快,这个只有75mA,两个6P3大概有130mA左右的样子,超限一倍了,正常应该用5Z3才够,5Z4都勉强

网友A:
有了大的就换了吧,或者用两只6Z4,可保长期安全的使用

网友B:
顺利出声,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利出声,可喜可贺!

多谢海版鼓励!

楼主:
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当音量旋钮旋到中间部位的时候,能听出有些轻微的交流声,而旋在最大音量和最小音量时交流声全无!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补充一下,就是当音量旋钮旋到中间部位的时候,能听出有些轻微的交流声,而旋在最大音量和最小音 ...

给 1楼图里的R2到 电子管1脚之间串个3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间的小个子给我掀出来

黑色小个子里面藏着4个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 1楼图里的R2到 电子管1脚之间串个3K的电阻。

多谢海版指教,有时间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做台6p3单端,什么都不缺,就差个机箱一直没动手,现在看见这段时间6p13热起来又想做,真不知道俩种 ...

实际功率还没有测试,但音量开到最大肯定会扰民的! 感觉也够用了!

网友D:
恭喜做机成功!  我觉得把小个子6z4换成大八脚的管子,整体更谐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做机成功!  我觉得把小个子6z4换成大八脚的管子,整体更谐调些。

6Z4的管子多,想消化掉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色小个子里面藏着4个007

请教楼主  用6Z4做缓冲  电流大小合适吗?或者说用5Z3P 5Z4P都没关系  有点不是很明白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牛参数说说呗?尺寸,圈数,绕法?等等的。

输出牛是TB买的成品,具体参数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  用6Z4做缓冲  电流大小合适吗?或者说用5Z3P 5Z4P都没关系  有点不是很明白   请赐教

6Z4电流肯定小!可能会影响整机的性能或输出功率,但我还是强行使用了它!因为手边没有5Z3P、5Z4P管子,只有许多的6Z4,也只好使用6Z4了,至于电流够不够,就以胆机能发声、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Z4挂的快,这个只有75mA,两个6P3大概有130mA左右的样子,超限一倍了,正常应该用5Z3才够,5Z4都勉强

请参看17楼的回帖

网友:
这位置,貌似6Z18听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大的就换了吧,或者用两只6Z4,可保长期安全的使用

准备用2只6Z4并联!

网友:
真漂亮。6P3P个大茄子功率这么小吗?

网友G:
楼主花了这么大的功夫,精心做的这么好的胆机,全被外壳那张铝皮给毁了。家里养了十八年华的漂亮姑娘,结果,脸没洗,头没梳,就这般蓬头垢面的去相亲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花了这么大的功夫,精心做的这么好的胆机,全被外壳那张铝皮给毁了。家里养了十八年华的漂亮姑娘,结果 ...

只能因陋就简了!就是个鼓捣玩玩,能出声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开好用大管的孔并装好管座接好线,然后上面做一个双胞胎转换座,先用2*6z4盯着,大管有了就可以直接插 ...

您的建议很好!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了大的就换了吧,或者用两只6Z4,可保长期安全的使用

楼主的6Z4是并联使用的,标称输出电流可达150mA,长时间使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6Z4是并联使用的,标称输出电流可达150mA,长时间使用没问题。

哪里有第二个6Z4并联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第二个6Z4并联

6Z4就是双二极管,1,5脚接在一起就是并联了,输出电流就是150mA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6Z4就是双二极管,1,5脚接在一起就是并联了,输出电流就是150mA 了。

打错了,应该是1,7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I:
6Z4就是双二极管,1,5脚接在一起就是并联了,输出电流就是150mA 了。

这个几年前就批判过了怎么还有人信,哪会有一个管变两个的好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几年前就批判过了怎么还有人信,哪会有一个管变两个的好事

《电子管手册》中就是这么介绍的。我找到手册传上来看看,请高手指正。

网友:
恭喜新机落成 电路图竟然用俄语

网友:
漂亮,做工非常棒

网友:
你这个还没有成功。6P3P不在最佳工作状态,只是在小功率状态没表现出来。三极管接法你这个推力不足,电压太低。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I:
《电子管手册》中就是这么介绍的。我找到手册传上来看看,请高手指正。

这么说肯定是福建的那本 ,里面错误一堆,不知道误导多少人了

网友J:
中间那个小个子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以后有机会换个5Z3呗~
输入变压器做个壳子呗,安全,可靠。

网友K:
悄悄问你一声,机器重不重?多少公斤?

搬动困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悄悄问你一声,机器重不重?多少公斤?

搬动困难不?

感觉搬动并不困难!我这台胆机是4.5Kg !另有一台是5Kg的,还有一台小胆机是采用了开关电源,只有2Kg, 想问您没做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间那个小个子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以后有机会换个5Z3呗~
输入变压器做个壳子呗,安全,可靠。

没用输入变压器!只是电源牛没有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搬动并不困难!我这台胆机是4.5Kg !另有一台是5Kg的,还有一台小胆机是采用了开关电源,只有2Kg, ...

有做,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8919-1-1.html

网友:
这个电路以前我作过,因为功率太小了,只有1-2W左右,当时我把电太提到了400V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