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一台碎纸机故障搞了三四天都没修好 求助

楼主(2020-06-09):
偶得一台科密 精锐碎纸机 二三十斤重,还能碎光盘,现在淘宝上都还卖1000来块
一开机就提示过热就亮红灯,肯定有问题,
搜了下网络上 说是副板上电阻坏了,换掉即可
可俺这个 电阻正常100k没坏
怀疑真是热敏电阻 热敏开关之类的坏了
拆开看看 上图
长这样子,成色还不错
mcu电路板
副板电路 继电器 各种接口 控制电机的
上网所说的就这100k的电阻坏,我测量是好的
这根做了记号的线就是联通电机线走进电机里去的

测量这根线,阻值很小,蜂鸣档响,查了下淘宝,这种电机用的过热保护,通常就是
一个温控开关,有两种状态,常开或者常闭,要么过热闭合要么过热断开
拔掉这根线,通电 还是红灯亮,只通电不工作
技术菜鸟,这下搞的不会了

测量这两根线的2pin插口阻值 20M档位时候有11M的组织

求解啊~~~

网友A:
测量这两根线的2pin插口阻值 20M档位时候有11M的组织,用于温度保护的一般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如果有11m欧的话,估计窜在电路里面的温度过热保护已经断开

网友:
想办法把电机的过热保护换了!故障是它,开路了。因为接上与否,均提示故障,且表测其阻值极大11M欧姆呵。正常应该是导通的。应急使用,可短路此两黑线。为稳妥,最好测描下电路,看看此两黑线是不是串联于电机回路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这两根线的2pin插口阻值 20M档位时候有11M的组织,用于温度保护的一般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如果有11m欧的 ...

是拔下两根黑线,独立测量插座的,按道理如果这温控开关串联电路里,温控是常闭状态,电路起作用,温度过高,温控断开,电路中断,这2pin插座应该是短路状态,不应该有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线是测温电阻(热电阻或二极管)还是温控开关?能不能确定?

能确定,是温控开关,淘宝上搜索类似的电机图上面就是温控开关,上网也有类似的图,且搜温控开关也提示用于电机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拔下两根黑线,独立测量插座的,按道理如果这温控开关串联电路里,温控是常闭状态,电路起作用,温度过 ...

你没看仔细,我说了线测试阻值很小蜂鸣档响
接这两根线的插座测出是有11M

网友:
按信号采集线路捋,看通不同,一段一段的找,温控开关有的是模拟量的

网友C:
看上去R3已经烧了

网友D:
把拔下来的两根黑色线短接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R3已经烧了

的确,我拆开主板 第一时间就发现r3 电阻周边颜色不对,有种烧掉的痕迹,但是在路测量他的时候这100k的电阻,测量出来 也是100来k,周围并没有其他电阻干扰,看着这电阻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拔下来的两根黑色线短接试过没?

拔下来两根线 就是短接状态 阻值小 相当于插上是短接 拔掉是断开

网友:
电机的温度开关往往是常闭的,测量电阻是0,要是测量电阻很大的话估计是坏了,把接温度开关的两根线接起来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