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20-06-10):
根德S700上的编码器,破损成这样了,还有救吗?对于更换,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没救了,必须更换,只要大小适中就可以。内部结构与电位器类似,就是电阻片变成金属触点。

网友:
可以更换,车机上、好多音响都是这种

网友:
这个不好修,某宝找替代

网友:
这货一些示波器上也常用,故障现象就是调节时会偶尔往反方向走

网友:
这种编码器几乎找不到替代品,找二手可能有和SONY ICF-2001D的编码器应该可以,但会很贵,
不过修复也很简单,把断裂缝用酒精洗干净,用少量502涂在两边裂缝再合在一起初步固定,用热风吹1分钟后等半小时完全干了,
在外面加AB胶完全固定或用其它方法,(这里固定非常重要,块板裂缝不能再裂),
内面三条线路用导电银漆涂少少再用热风80度以上吹30秒就会连通!
再等1小时完全干了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直接找根德他们的售后啊!这总不好自己来开模具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我仔细又看了坏的编码器,接触刷那里断出了很多细细的金属丝,没得救了。只能找代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