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黄河741A为什么两个白色中周

楼主(2020-06-10):
收了一个黄河741A型收音机,我看中间两个中周都是白色的中周,是不是用错了,应该是一个红色一个白色的?

网友A:
第一和第二中周都选-2-1,我确定厂制品部分有过成品机出厂。据郑州无线电厂说-2-1和-2-2在前两级测试数据基本相同。

楼主:
初学者,多问个为什么吧

网友:
正常,两级中放都选TTF-2-1

网友:
不正常,TTF-2-1 主要提供选择性,通频带窄,用于二中放对检波不匹配。检波电路

网友:
2--9和-2-1的差距较大,不可替代。-2-9的后级负载为检波电路,-2-1的负载为晶体管的输入阻抗,前两个中周负载阻抗基本相同。你找资料可以对比下匝比和电感量。

网友B:
我感觉老收音机的性能真的不好,现在不想玩老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老收音机的性能真的不好,现在不想玩老的了

玩老收音机玩的是性能,您是犯了很大的方向性错误,现在才知道,也为时未晚。

网友C:
把板子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动过手脚,或许帽子给拧烂了,换了个白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板子翻过来看看,有没有动过手脚,或许帽子给拧烂了,换了个白帽。

我发现另一个黄河741也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观察的真细致,真没在意,查了一下图谱还真有用二个白色的,看来7楼说的没错,出厂就这样,厂家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和第二中周都选-2-1,我确定厂制品部分有过成品机出厂。据郑州无线电厂说-2-1和-2-2在前两级测试数据基 ...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老收音机玩的是性能,您是犯了很大的方向性错误,现在才知道,也为时未晚。

我觉得现在自己动手做一个同样的收音机,主要是复刻一下高中频部分,低放部分用现在的集成电路就可以了。
现在的PCB板子质量,三极管质量,音频功放的质量,比过去好的太多啦。

网友:
中周TTF2-1白,TTF2-2红,参数很接近,互换使用问题不大,记得熊猫737袖珍小鸡,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12楼那个图是烂套件组装的,看那个输入变压器接知道。

网友:
一般来讲不会用2个白的,但如果是厂家用的,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2024-04-19):
前几日在翻车鱼上搞了5台,准备搬板搞一台来玩玩,估计是以前学生装的,乱七八糟,中周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名不虚传的考古74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日在翻车鱼上搞了5台,准备搬板搞一台来玩玩,估计是以前学生装的,乱七八糟,中周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

五台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五台多少钱啊

一台15,第二天涨价了,外壳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台15,第二天涨价了,外壳很新

我手里有两台完整的741,都很好,偶尔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