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不能制作2个单独80~300V(0.3A),而且这2个可调电源还可以串联?

楼主(2020-06-10):
求助,能不能制作2个单独80~300V(0.3A),而且这2个可调电源还可以串联?

网友:
一般双路线性电源都是可以串联的,你的要求只是输出电压高一点,应该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但

1、这两个电源输出必须是浮置的,如果不是浮置而是共地的,你就不能串联它们
2、由于电源通常从市电供电,所以它们串联后,对大地的耐压要求达到 600V,变压器、Y 电容(如果有)和对机壳的绝缘都要注意提高等级
3、作为串或并联使用的电源最好具有 sink 能力,使得系统不平衡时不至于导致其中一个无法承受倒灌电流而故障损坏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

我有一点情况忘记说明,我想要的是由开关电源组成。

主要原因是做一套胆机试验电源,因为我从未自己做过开关电源。另外做变压器电源太重、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机用的开关电源,做起来要比线性电源麻烦,以前做的两款,您感受一下。

双路、反激:

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指导!

我再考虑考虑后请各位再提意见。

网友:
开关变压器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