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纬8245 电流档20A无反应

楼主(2020-06-10):
昨天收来的,机器没拆过,面板几个字符都被磨的没有了,每个档位都正常,只有20A的没反应,数值没变化。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用上档按键选择到20A量程,表笔也需要换到这个档插口中。
我有这个表,电流档测电压,炸了。通过大电流的铜箔炸开了。用导线连接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上档按键选择到20A量程,表笔也需要换到这个档插口中。
我有这个表,电流档测电压,炸了。通过大电 ...

谢谢!等下回去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上档按键选择到20A量程,表笔也需要换到这个档插口中。
我有这个表,电流档测电压,炸了。通过大电 ...

是这个档位吗?还是没反应

网友A:
先看看保险是否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保险是否断了?

2A插口有保险,保险丝是好的。20A插口好像没有保险,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2A插口每个档位都有数值,20A插口调那个档都是00000

网友:
顺着线路查查看,应该有断路的地方。
坛子里的大师快出手呀,就是我和楼主二人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保险是否断了?

没有断,2A插口都正常,只有20A每个档位都没反应

楼主:
20A插口连着R318再到IC,不会是这IC挂了吧?

楼主:
原来是我不会用啊,要先按电流档,再按“SHIFT”,最后按20A档位。

楼主:
谢谢“善人”兄弟为我解答

网友(2020-08-01):
先检查一下保险

网友:
不是见死不救,你的家当太高级了,我的烂表经验不管用呀。

网友(2024-03-18):
看看说明书啊,这个表我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