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猫眼

楼主(2020-06-11):
各位前辈,不知道没有猫眼的老电子管收音机,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猫眼,如果能,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加个猫眼,电路不难,但是猫眼6E1或6E2放到哪里去?给木壳开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猫眼,电路不难,但是猫眼6E1或6E2放到哪里去?给木壳开孔吗?

您有电路吗?能不能给一个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普通的音频电平指示电路,网上搜搜比较多

网友:
我以前加过,接到AGC电路上就行,我做了个小暗盒放在收音机上面, 挺好看

网友:
6E1电路:
6E2可以参考红灯711收音机电路。

网友B:
如果说是在上海163系列上加猫眼,那就是等于在万里长城上贴瓷砖,朋友!你说有意义吗?整个行动完全彻头彻尾的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是在上海163系列上加猫眼,那就是等于在万里长城上贴瓷砖,朋友!你说有意义吗?整个行动完全彻头彻 ...

不要在万里长城上贴瓷砖,只须在城墙两面贴满那全彩 LED 屏即可。

网友:
6E*一管两用。用AGC调谐指示调好台后,拨动转换开关到音频输出指示。AGC连接电路见白版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