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自绕输出变压器,得到一些启示分享给新手

楼主(2020-06-11):
纠正一些错误言论,当然这些老师的初衷是好的,值得点赞!有一些需要纠正  一.铁芯不是越大越好,二.匝数也不是越多越好,三.铁芯间隙与漏磁漏感密切相关(这个不信的可以用没有磁性的螺丝刀小刀等等软铁试一下看看哪里的磁力强)

楼主:
还有大佬们说的不浸漆那适应于高手,......新手(这里说的新手包括虽然你其他方面或许很有经验,这个第一次绕)还是老老实实浸漆,不然很多弊端..........仅举一个例子,我特别小心由于是纯手工绕制还是有两个地方线打结了那么这个地方的绝缘漆一定会受伤,留下了隐患..................

网友A:
楼主还得多绕、多练。
做10个得出来的感悟和做100个得出的感悟是绝对不同的。

《亮剑》里有个小情节,李云龙刚收了段鹏时,特别批给他200发子弹,不打完 就不能上战场。段鹏也是练家子出身,身体素质远高于一般士兵,为什么还要在弹药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批给200发子弹练习呢? 再战场上,你打过200发子弹和 打过20发的,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而且绕牛,不是坐在那,一个接一个的绕,那是大妈织毛衣。要理论联系实际,最起码《电子变压器手册》要多看几遍,这本书是正式的、实打实的干货, 看几章,比问网上一打大神都有用。

楼主:
这里说的间隙指垫纸调节电感量的地方

网友:
铁芯和叠厚用大用小,线径和匝数也会跟着增加和减少吧!按理应该是一样吧,适可而止吧,过多只能造成资源浪费,主要还是怎么能解决分布电容和漏感才对。

网友:
输出牛的参数是根据 你设定条件计算验算甚至实作验证定下来的

网友B:
一个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何必那么纠结,电感量按计算值取即可,过大没什么好处,想要均衡就搞电子分频,高频段也不必纠结分布电容了。就一般在家里听听6P1推挽+6P1单端足够好。同样铁心推挽远好于单端。高频部分铁氧体就差不多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的结论是“均衡就好”。想震塌住房的不适用。

网友C:
       输出设计步骤,无论新手还是老手,都要尊重科学,所说的输出变压器大师更不会与之背道而驰,都是要遵循这个步骤的,如同数学中的公式以及计算过程的逻辑步骤一样,至于不同规格材料的替代,从公式中可以逆运算得到较正确的相关数据,其值不是拍脑门就得到的。
       至于浸漆与否主要是工艺过程,其它都是次要的,上无27厂的产品至今仍是无可比拟的,其中包括精湛的工艺。
       再强调一次
       四,输出变压器的计算步骤:
        1,确定初级电感,
        2,选择铁芯截面积,
        3,计算初级圈数,以达到所需电感,
        4,检查最大磁通密度,
        5,  匝数比
        6,  次级圈数
        7,  计算导线直径
        8,求出铁芯空隙的宽度
        9,验算线包能否装进铁芯
       10   检查匹配程度,
        五、绕制方法
        用初、次飯分段、分层、夹绕等办法来降低漏感和分布电容。小功率輪出变压器绕制的层间绝缘衬垫,初飯通常用厚0.05毫米电缆纸:次级则用0.0毫禾电缆绝缘纸。初级线包对次级线包和铁心之间,均需耐受较高的电压。初、次间的绝缘可用012毫米的电缆纸3、4层。为了增加变压器的防潮和耐热等能力,最好用清漆浸渍处理。简单的条件下,放在石腊或地腊中煮一煮对房潮也有好处。

网友C:
铁芯大相对铁损增加,匝数多相对铜损增加,两损主要影响的是变压器的转换效率。

网友:
业余条件下,没那么多讲究,手头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我用的都是拆下来的旧料,经常接漆包线,感觉也挺好,自娱自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得多绕、多练。
做10个得出来的感悟和做100个得出的感悟是绝对不同的。

老师能白话介绍下  励磁电流是什么吗?     如果一个变压器,初级绕太多圈数,是不是功率会下降?圈数恰好,才能保证最大功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白话介绍下  励磁电流是什么吗?     如果一个变压器,初级绕太多圈数,是不是功率会下降?圈数恰 ...

励磁电流 这个名词,其实比较确切的应该用在 电动机中,在变压器中,尤其是中小型变压器中,一般称呼空载电流,无非就是二次侧开路时,一次侧接入额定交流电,此时流过一次侧的电流。  但是如果你能更深入的学习一下电机变压器知识,就会学到,电机其实是一种可旋转的特殊变压器,这两件看似相差很大的原件,原理都是电磁感应。 电动机的转轴空载,等同于变压器二次侧空载,此时 电动机的电流,就是励磁电流。

电感量与匝数成正比,如果你单单从这角度来考虑,那当然是匝数多了好,但是漏感和分布电容同样跟匝数成正比,匝数越多,漏感和分布电容就越大,变压器的高频特性就越差。

网友:
    您弄一本60年代秦曾煌《电工学》中册(它是机械制造专业教学参考书)就是讲变压器与电机的,读读,开卷有益。

楼主:
多谢海河老师指导,正如您说的......革命远未成功,
同志更需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励磁电流 这个名词,其实比较确切的应该用在 电动机中,在变压器中,尤其是中小型变压器中,一般称呼空载 ...

我理解厉磁电流就像晶体管的偏流,是开门电流,前些年我在有线电话用旧门铃(机械式)改个来电话响铃装置,结果来电话只能嗡嗡抖,没有力量敲铃,当我在动臂上加块小永久磁铁后照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能白话介绍下  励磁电流是什么吗?     如果一个变压器,初级绕太多圈数,是不是功率会下降?圈数恰 ...

圈数当然不能过多,或者过少我绕电源变压器时都是边绕边测的,例如我绕的一个一千瓦的环牛按理论计算应该三百匝,但是当我绕到270匝时接入市电(我们那里230伏)就不发热了(之前要串联电阻),当绕到290匝时发现功率严重下降,最后确定280匝正好(铁芯比理论上的好就要灵活掌握).....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楼主没有根据实际计算而去绕制变压器吗,得到的结论是片面的,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变压器的质量的。

网友:
片面的理论会给新人搞的满头雾水,设计功率,铁芯磁通,阻抗,电感量,绕制方法,适用线径,如果要制作精品的话,需要通过计算,不是说笼统的模糊理论,所有方法海版,第尾才子等有多位多次讲解,如果做的不错,可以发图,测试数据,制作方法给新人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圈数当然不能过多,或者过少我绕电源变压器时都是边绕边测的,例如我绕的一个一千瓦的环牛按理论计算应该三 ...

290匝和270匝,电感量才差15%,不会影响这么大吧?

理想变压器的电感量很大,没有空载电流,这说明,电感越大越好啊。

不知道,变压器初级匝数的计算公式,是从何处考虑平衡点,确定电感量或匝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理阁下,如果用电子分频,高中低三路,绕变压器是不是可以不用分段了,请赐教。

那你就得绕三个牛了。而且负责高音那个,照样躲不开 避免漏感和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故意把高手都引出来,然后自己综合之,哈。。让我手工去绕变压器,是不可能手工去绕变压器滴 ...

我绕初级三千多匝 ,利害吧,我都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瘾而且分四层夹次级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0匝和270匝,电感量才差15%,不会影响这么大吧?

理想变压器的电感量很大,没有空载电流,这说明, ...

这个是实际,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何必那么纠结,电感量按计算值取即可,过大没什么好处,想要均衡就搞电子分频,高频 ...

我有点看不上这个管,我手上有他,当时因为同时有他和6P14,大家推逞那个就装了,后来就越来越想装功率大的了有6P6P,FU7,Fu1929.......

网友B:
以前没有定制一说,都是自己手工绕,也没见到谁死了,现在有条件了就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有定制一说,都是自己手工绕,也没见到谁死了,现在有条件了就少见了。

自己绕才有意思

网友G(2021-09-20):
引用 网友C:
输出设计步骤,无论新手还是老手,都要尊重科学,所说的输出变压器大师更不会与之背道而驰,都是要 ...

我是一个初学者,输出阻抗是第一步一个重要参数,电子管电路基础上说,输出阻抗是指电压放大管的内阻与屏级电阻的并联后的等效电阻,这样取值对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铁芯大相对铁损增加,匝数多相对铜损增加,两损主要影响的是变压器的转换效率。

刚看了一些资料,说是挽推选择输出功率5倍的电牛铁芯,单端选择输出功率8-10倍的铁芯,这样取值有道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输出设计步骤,无论新手还是老手,都要尊重科学,所说的输出变压器大师更不会与之背道而驰,都是要 ...

计算电感量,有的资料说挽推和单端的方法相同,有的计算公式不一样,有的考虑失真系数,有的不考虑失真系数,这个怎么取舍,这些问题没有搞懂,所以一个也敢没绕

网友H:
先不说电子管音频牛设计计算有多难(靠几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是不行的),就说这手工绕,如何保证两变压参数一致?谁的手感能保持绕制过程中漆包线的张力始终如一?手工绕电子管音频牛,玩玩而已,造好牛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先不说电子管音频牛设计计算有多难(靠几个简单的计算公式是不行的),就说这手工绕,如何保证两变压参数一 ...

好的,非常感谢,幸好没绕,果断放弃,及时止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一个初学者,输出阻抗是第一步一个重要参数,电子管电路基础上说,输出阻抗是指电压放大管的内阻与屏 ...

这种阐述不够全面,因为电压放大电路输出阻抗不能单单用电阻的阻值去衡量,电路的阻抗包含电阻的阻值,电容的容抗,电感的感抗,其阻抗不是系代数和,而是矢量关系。下面是电压放大电路与对应的等效电路。
下面是电压放大实际应用中屏极负载电阻的取值方法可供参考,一般对于单端取值可以更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看了一些资料,说是挽推选择输出功率5倍的电牛铁芯,单端选择输出功率8-10倍的铁芯,这样取值有道理吗 ...

这种说法没试过,不知可否。下面是单端铁芯的选取方法,还是被大多数人所用,除非有用输出变压器接受软件的。
推挽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计算电感量,有的资料说挽推和单端的方法相同,有的计算公式不一样,有的考虑失真系数,有的不考虑失真系 ...

上面已经在单端铁芯的选择里顺带电感量的公式。这里再给出推挽电感量的公式。两者公式是相同的,区别见文字说明。至于失真系数问题是放大器的指标与输出变压器的计算无关,只是会影响电感量计算的已知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绕初级三千多匝 ,利害吧,我都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瘾而且分四层夹次级三层

佩服的五体投地!之前有个可调电源的环形变压器,初级线圈断了,可惜初级在里层,只有拆掉次级才能拆初级。光是拆次级就工程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