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小弟初到贵论坛,请多指教!

楼主(2020-06-11):
最近想做一台300B单端,想请给位老师帮忙看一下图是否可行!

这是在其他论坛看到的图,请多指正

这是在其他论坛看到的图,请多指正

网友A:
还是先做低端的吧,300b的交流声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做低端的吧,300b的交流声不好处理

已经做过两台了,一台6p1,一台fu32

网友B:
图纸是国外名机线路,肯定是可行的。能买来合适的套牛就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是国外名机线路,肯定是可行的。能买来合适的套牛就做吧。

老师能请教一下,从6sn7到5687的信号应该先进哪个管脚,是2还是7,或者随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能请教一下,从6sn7到5687的信号应该先进哪个管脚,是2还是7,或者随意?

根据安装位和搭棚情况,就近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安装位和搭棚情况,就近选择。

嗯嗯,您的意思就是双路的管子,信号先经过哪一路关系不大吧?谢谢

网友B:
是啊,两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两路对称的。

谢谢老师,等待的胜利归来的消息

网友C:
AN线路,没啥问题,搞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线路,没啥问题,搞起来吧。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