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中一只另件是什么参数!

楼主(2020-06-11):
一只飞利浦29寸彩电坏了!经查在开关电源中有一只元件像是一只保险电阻。从顶部看有一细缝好像己裂开,边上有焦迹。正面只标明9R0。不知道这个元件的具体参数。望坛中有修理经验的高手指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另件!能配到吗?或者用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謝謝。

网友:
在220V回路里的吧?
热敏电阻,减少开机瞬间大电流对电源的冲击。

TB上很多

这手?生意太忙了吧?

网友:
NTC,负阻元件,用5D-9代换,  废旧的开关电源中拆一个,或者直接接通,没问题。

网友(2021-01-20):
5欧姆 10欧姆的NTC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