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老古董,请问这是什么宝贝?

楼主(2020-06-11):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喀秋莎配件!

网友:
没见过!像是一种测量仪器?

网友:
有点像灯光放线箱,舞台上面用的

网友:
400hz变流机

网友:
米国的核导弹控制箱

网友:
BEPX 不知是什么缩写,生物燃料能源?

网友:
核动力装置

网友:
俄文BEPX是上面的意思,下面文字是小心仪器。

网友:
给核弹充电的充电器。

网友:
前苏联的东东看着就是猛!

网友:
飞机上用的机电式DC-AC转换器(直流电动机-交流发电机方式),它将27V的机载直流转换为115V、400Hz的交流电,输出功率250W。
将主机从箱中挪出即可见到下部同轴联动的直流电动机-交流发电机(下图)。主机一侧有控制箱,用于调节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远程打开转换器并控制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