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德3400又遇到新问题,短波显示频率与指针频率不对应

楼主(2020-06-11):
首先感谢大家对上一个帖子的回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2185634
频率偏移其实没特别处理,现在自动稳定了,很奇怪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频率显示与度盘不对应,经过调节电位器,调频低端的频率显示很准,但105MHz以上的范围,数码管显示出来的频率与指针指示的度盘刻度仍不一致,不知道该调哪里了。

另一个是短波,数码管显示频率与度盘刻度不一致,这个怎么调?
第一次遇到短波这种情况,不知调哪个元件,请万能的坛友指教,谢谢!!

网友:
好机令人羡慕!

烦恼令人同情!

这就是玩机的滋味。

网友A:
这种故障多见于调频,短波还是头一次听说。
是所有的短波波段都这样,还是个别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多见于调频,短波还是头一次听说。
是所有的短波波段都这样,还是个别波段?

是个别波段不对应

网友:
根得中后期都喜欢fm走炭膜加指针调台。以前用过立体声1040收录机双显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