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中波扫频仪的点滴

楼主(2020-06-11):
看了论坛中各种扫频仪电路,我觉得有必要学习一下。此贴记录了整个设计、调试过程中的点滴,由于水平有限,不免会有谬误,望大家指正。
收音机中频扫描仪大致划分成五个部分。
        第一个部分:X轴信号发生器
        第二个部分:扫描信号发生器
        第三个部分:混频器
        第四个部分:频标识别器
        第五个部分:检波探头
画了个简单的框图,表明了各部分的连接关系。扫频仪使用现成的示波器作为显示设备。所以没有显示电路。

X轴信号发生器:
     产生扫频信号的调制电压。论坛中的扫频仪都是采用锯齿波,线性的正程然后几乎瞬间回原位,周而复始。优点是电路简单;缺点有调制电压瞬间归零,虽然显示可以跟上此速度,但扫频信号跟不上。扫频信号的频率滞后于调制电压,导致正程信号已经开始,但扫频信号还在前一帧的高频处,有可能出现单谐振回路扫出双峰的现象;调制电压的瞬变还会引起直流的波动。鉴于上述,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即三角波调制。提供额外的逆程,减少调制信号的突变,改善直流的波动,避免双峰的出现,并且利用逆程的回扫,使显示屏显示基线(零线)。但线路较为复杂,调整三角波的正逆程和频率同步变得更为繁琐。为简化设计,我们先采用固定阻值设计,频率为固定值。
    三角波发生器框图如下

中频扫频仪框图

中频扫频仪框图

楼主:
扫频信号发生器:
即VCO,采用了前辈门设计中经典的差分对振荡电路,在较窄的频段内,提供平坦的幅频。有一处改动了一下,就是驱动变容管的电阻470K。改成了通过扼流圈驱动。做了个实验板,实测效果如图,使用锯齿波,导致输出信号的直流扰动清晰可见。黄色为输出的扫频信号,蓝色为加在变容管上的电压。

大电阻驱动变容管

大电阻驱动变容管

扼流圈驱动变容管

扼流圈驱动变容管

直流扰动

直流扰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扫频信号发生器:
即VCO,采用了前辈门设计中经典的差分对振荡电路,在较窄的频段内,提供平坦的幅频。有 ...

关于背对背变容管接法的好处,多说几句。
在变容二级管测试治具中,我们发现过小的反向偏置电压与使用过大测试信号电压产生的严重失真,变容二极管的反向偏置瞬时变成了正向偏置导致。其实,即使不产生正偏置,变容管的变容特性就不是线性的,而负偏置与信号电压合成的电压信号加在变容管的两端,就会导致电容量的微小变化,从而导致失真,从楼上的示波器截图中,我们看出加在变容管上不再是直流,而是叠加了振荡波形的锯齿波。如果采用一个变容管,就会发现谐振正弦信号的一个半周(哪个半周取决于参考点)抵消了负偏置,另一个半周则增强了负偏置。致使变容管的非线性特性暴露无遗。再来看看背对背的情况,谐振信号任何一个半周都是使其中一个变容管抵消而另一个增强负偏置。非线性曲线在上下半周的信号中呈对称分布。举个数值的例子:见如下表格
从表格中对比这两种接法,电容的变化量明显减少,即减少了失谐。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背对背变容管接法的好处,多说几句。
在变容二级管测试治具中,我们发现过小的反向偏置电压与使用过 ...

频标设计:虽然论坛中的扫频仪为了DIY简单都没有频标电路,但对于实用性来讲,频标始终是绕不开的坎。有前辈大神用对锯齿波的电平检测来间接标识频率的,也有用LC谐振作差频标识的;我想使用音频解码器LM567来试试。
使用电脑产生一个线性扫频信号10Hz – 20KHz 。看一下捕捉的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频标设计:虽然论坛中的扫频仪为了DIY简单都没有频标电路,但对于实用性来讲,频标始终是绕不开的坎。有 ...

看上去值得一试,只有去掉毛刺就好了。接下来只要把420K-480K的扫频信号下变频到20K-80K的范围就行了。
混频器:
我采用了平衡调制的方法。框图如下。为了提高成功概率先作个仿真。框图中的乘法器,我用了模拟开关来实现。图中,绿色,紫色曲线代表相位差180度的扫频信号,红色代表本振500K信号。蓝色为模拟开关输出的信号。在输出信号的频谱中,含有我们所需的低频信号。
当然,lm567可以支持到500KHz的检测,不用混频器而直接检测扫频信号貌似也可以。但还是保守一点。以后做出样品后再试试直接捕捉。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上去值得一试,只有去掉毛刺就好了。接下来只要把420K-480K的扫频信号下变频到20K-80K的范围就行了。
...

陆续上原理图了
X轴信号发生器:

补充内容 (2020-6-14 08:40):
Q1T负责逆程的恒流充电,而Q2T掌管正程的恒流放电,通过改变R1T,R10T来改变充放电的速度。电流源选择器使用的是一个整流桥,通过AC2端的电位控制来切换充放电。

补充内容 (2020-6-14 08:47):
U1TA是框图中的迟滞比较器,比较器的两条门限值之差就是输出三角波的峰峰值。
三角波经反相后一路给VCO,一路给示波器的X轴。X轴的一路提供幅度和直流电平的调制,方便调整显示。
VCO的一路微调就将就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陆续上原理图了
X轴信号发生器:

VCO原理图:

补充内容 (2020-6-14 08:54):
手头上一个共模电感,500mH@100KHz,大约1.4M@465K,所以并联起来当扼流圈用。
使用3.3稳压块减少电源纹波带来的寄生调频,毕竟三极管的Cbc并联在谐振回路两端。

补充内容 (2020-6-14 09:04):
后面的放大电路不是为了放大幅度,而是为了轻松驱动50ohm负载。
预留个电位器调整反馈量改变增益。设计输出最大电平-3dBV(2Vpp@50ohm)。
以后会考虑增加频响补偿,微调校平频响。

楼主:
先感谢下 1996, monky1977,乙猪 给的鼓励。
原理图继续:
混频器:

补充内容 (2020-6-14 09:12):
使用开关替代乘法器的方法,源自于LCR表中电压矢量投影于实虚轴的设计。想法搬过来用一下。待后续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感谢下 1996, monky1977,乙猪 给的鼓励。
原理图继续:
混频器:

频标识别器:提供了五个频标。

楼主:
引用 楼主:
频标识别器:提供了五个频标。

检波探头:先囫囵吞枣画一个,附带洞洞板以后可以做实验。
至此,主要原理图差不多了。layout开始,目标10*10 两层,5元 而努力。

检波器

检波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波探头:先囫囵吞枣画一个,附带洞洞板以后可以做实验。
至此,主要原理图差不多了。layout开始,目标 ...

pcb 2d完成。

楼主:
pcb 3d 完成

网友A:
制作扫频仪的大多是中频扫频,如果信号源频率600kHz、加大扫频范围比如+-20kHz就能实现高放低端、再生机低端的幅频特性了,如果再增加1000和1500两个点频振荡且频偏不窄于+-20kHz 就很实用了。当然,这种点频扫频只适合研究,选择性,如果要研究整个频段高低端灵敏度均匀性,包括再生机高低端再生均匀度,那就难度大了,至少这么宽范围内需要振幅恒定才行。个人体会,纸上谈兵,借题发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扫频仪的大多是中频扫频,如果信号源频率600kHz、加大扫频范围比如+-20kHz就能实现高放低端、再生机低 ...

很好的建议,我会考虑考虑。现在的硬件构架只能实现单频点窄带扫频,如果整个中波段扫频,DDS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此设计旨在记录中频扫频设计制作和学习过程。频标设计,可能是此设计中最大的风险。如果成功,可以使调试简化而且灵活。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源文件sch&pcb分享下载
还有两个文件明天发,今天限量到了。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1.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2.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3.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4.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5.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6.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7.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8.ra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波探头:先囫囵吞枣画一个,附带洞洞板以后可以做实验。
至此,主要原理图差不多了。layout开始,目标 ...

S1D-S3D是模拟开关?HDR-4X2又是什么东东?

网友B:
用567产生频标原理上没问题,只是对于扫频输入信号来说,产生的“延迟”是否明显?没试过不知道结果怎么样。若用对称的三角波扫描,看一看正程和逆程产生的频标是否重合?差距多大就知道了。若没有“延迟”的话应该是重合的——不管是从低往高扫还是从高往低扫,频标点位置应该是固定不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源文件sch&pcb分享下载
还有两个文件明天发,今天限量到了。

剩下的两个文件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09.rar

Sweep_465 (2020-6-15 18-13-36).part10.r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D-S3D是模拟开关?HDR-4X2又是什么东东?

感谢Q大的关心。S1D,S2D,S3D是跳线;HDR 4X2 是双排座(制作洞洞板用);都是方便调试用的。
LM567 延时肯定是个问题,还有更棘手的问题,我正在测试,待数据整理后,发上来看看。

网友:
以前本坛有个至简版的,三极管+555(好像是yngz?怎么拼写忘了,抱歉),一直没有看到他人试制过,本坛已有作品电路对高手来说不复杂,对一部分人来说略显复杂了。扫频仪可能是很多爱好者想拥有的,如Q表一样。有套件或半成品板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67产生频标原理上没问题,只是对于扫频输入信号来说,产生的“延迟”是否明显?没试过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

lm567测试数据

楼主:
减少输入扫频信号幅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减少输入扫频信号幅度

增加检测带宽。

楼主:
检测带宽越窄,所需的信号周期数越多。硬伤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检测带宽越窄,所需的信号周期数越多。硬伤呀。

下面一根曲线,所需周期数较少,但所谓的外接电阻不知接在哪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下面一根曲线,所需周期数较少,但所谓的外接电阻不知接在哪儿。

下午头晕,发现示意图画错了。为避免混淆,重发。

网友B:
从测试结果看,精度不够(带宽过宽),延迟不小。要实用仍需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测试结果看,精度不够(带宽过宽),延迟不小。要实用仍需继续努力!

提高本振到550KHz,则检测的频率范围上移,原来55KHz-15KHz,上移到(105KHz - 65KHz)。应该再一定程度上改善带宽和延时。
另外,如果正程扫描时产生的时延是固定值,不是随机跳动的,也可以接受。毕竟逆程时只显示基线,频标只出现再正程中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楼主:
提高本振到550KHz,则检测的频率范围上移,原来55KHz-15KHz,上移到(105KHz - 65KHz)。应该再一定程度 ...

还有一个方法。正程用下降沿触发频标,逆程用上升沿触发频标,从最后的一个表格看出,f1-1和f2-2是比较接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本振到550KHz,则检测的频率范围上移,原来55KHz-15KHz,上移到(105KHz - 65KHz)。应该再一定程度 ...

1、个人认为超过1kHz是不可接受的。
2、正逆程都显示频标只是检验频标延迟的一种方法,因为缓慢调节频率测得的数值与实际扫速下的数据也许会有出入。实际使用时可以只在正程显示频标。
3、只有知道实际扫速下的延迟,才能在调试频标频率时做到心中有数。
4、提高频率对减少带宽作用俺感觉效果有限。不过实际测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所说的只是个人的感觉而已。

楼主:
pcb到了,分享两张照片看看。

楼主:
安装得差不多了。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得差不多了。

先调X轴信号发生器(三角波)。
运放pin8,pin1 输出的波形如图。
pin8 输出三角波,峰峰值约4V,直流约4V ,上升134ms,下降37ms。周期171ms
pin1为同步方波,峰峰8V,于三角波同步。
原参数没有改动过,只是4.7K用5.1K代替了。
运放pin14输出驱动容性负载,有振荡现象,可以适当增加输出串联电阻R12T。

楼主:
谢谢楼上的鼓励
调试继续:
信号50ohm驱动频响测试:如图,输入信号取600mVpp来测试,结果频响还行吧100K-2MHz:优于 +- 0.2dB ,@50ohm终接测试输出幅度为2Vpp(-3dBVrms)。
电路上改动如图。有个问题,当R10S调到0时,电路振荡了。不得已串入1K电阻,避免反馈过大。

补充内容 (2020-6-22 11:14):
当R10s调到0ohm时,驱动电路振荡问题。可以通过加大反馈电容C10S 10nF -> 1uF 来解决。不再需要额外串入1K电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鼓励
调试继续:
信号50ohm驱动频响测试:如图,输入信号取600mVpp来测试,结果频响还行吧100K ...

调试扫频信号发生器:
先断开三角波,而接入固定的调制电平,调整R2s大小使得输出到驱动器前的峰峰值为660mV左右。过大会产生削波(1.1V以上)。从频谱上看,最终在驱动输出口测得的正弦波勉强可以。二次三次谐波低于基波约40dB。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试扫频信号发生器:
先断开三角波,而接入固定的调制电平,调整R2s大小使得输出到驱动器前的峰峰值为6 ...

测试电路先按如下红线标识连接。以后再恢复。
测试了输出信号短路30S,整机输入电流增大7mA@12V。短路去除后,输出恢复正常,没有出现器件失效。两只输出驱动管肯定发烫了,手上没有红外热成像,偷懒就不给数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试电路先按如下红线标识连接。以后再恢复。
测试了输出信号短路30S,整机输入电流增大7mA@12V。短路去 ...

mix调试:
1,观察相位0/180度的两路输入模拟开关的信号(452KHz),见黄色和普兰色曲线,注意直流电平尽量相等,这样能减少500KHz载波的泄露;
2,粉色曲线是开关控制信号,频率是500KHz ,严格50%占空比
3,深蓝色曲线是模拟开关的输出信号。分别取自两路输入扫频信号(452KHz),切换的瞬间有些上冲毛刺,应该是500KHz的上跳沿和下跳沿窜入开关通道导致的。此波形中包含有我们所需要的频谱。

楼主:
引用 楼主:
mix调试:
1,观察相位0/180度的两路输入模拟开关的信号(452KHz),见黄色和普兰色曲线,注意直流电平 ...

把时间轴增至10us/div后,可以隐约从输出信号(深蓝色曲线)中看到48KHz(500KHz - 452 KHz)的影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时间轴增至10us/div后,可以隐约从输出信号(深蓝色曲线)中看到48KHz(500KHz - 452 KHz)的影子。

我们把开关的输出信号输入4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观察滤波器的输出信号。嗯,强迫症的同志们可以舒坦一下了。
图中,示波器的通道2被挪到了滤波器的输出口来观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把开关的输出信号输入4阶巴特沃斯滤波器,观察滤波器的输出信号。嗯,强迫症的同志们可以舒坦一下 ...

电路上犯了低级错误,见框中的电路。临时解决方案按照红色提示,其他电路不动。

楼主:
对mix扫个频率响应,从400KHZ扫到492KHZ,看一下输出波形的幅度变化。基本上高低端峰峰值都在400mVpp左右。(注:图中坐标线标记的是通道1;所以BY-AY读数以500mv/div为基础。实际通道2的峰峰值可以直接从底下的测量菜单中读到,也可自行读图。)

楼主:
输出信号上有明显的毛刺。强迫症觉得很不爽。于是有了下面一张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信号上有明显的毛刺。强迫症觉得很不爽。于是有了下面一张图。

现在恢复电路,让三角波调制变容管,看一下输出的扫频波形,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恢复电路,让三角波调制变容管,看一下输出的扫频波形,如图。

为了减少捕捉的周期数,减少时延,牺牲了带宽。各个频标点的设计见下图。CT代表lm567 pin6的对地电容。CW代表pin2对地电容。pin1对地电容取0.1uF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减少捕捉的周期数,减少时延,牺牲了带宽。各个频标点的设计见下图。CT代表lm567 pin6的对地电容。CW ...

1,把三角波调成对称的形状,输出的扫频信号loopback到Demodulator的输入,观察频标重叠的情况。
2,不出意外的糟糕。由于检测的带宽都在1kHz以上,所以频标还是分的挺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把三角波调成对称的形状,输出的扫频信号loopback到Demodulator的输入,观察频标重叠的情况。
2, ...

误差大了点,实用有点不满意,继续努力提高,争取更好结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大了点,实用有点不满意,继续努力提高,争取更好结果。加油!

1,仔细观察正程扫描中,LM567 pin8下降沿对应的瞬时频率,如图。
2,示波器的显示余辉调至“无限”,连续扫描1分钟左右,对比单次触发观察正程频标的稳定性,如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1,仔细观察正程扫描中,LM567 pin8下降沿对应的瞬时频率,如图。
2,示波器的显示余辉调至“无限”,连 ...

看一下检波节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检波节是否正常工作。

扫个单谐振回路。感觉有了频标,示波器的YT模式和XY模式没区别了,而且YT模式下的曲线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扫个单谐振回路。感觉有了频标,示波器的YT模式和XY模式没区别了,而且YT模式下的曲线好看多了。

Demodulate 部分当初的设计有些仓促了,所以修改比较多。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Demodulate 部分当初的设计有些仓促了,所以修改比较多。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通过对VCO外加直流,减少lm567检测的时延,缓解LM567的检测带宽与检测时延的矛盾。以下给出两张对比图。

楼主:
买了一台收音机套装开始折腾。型号HX-123B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台收音机套装开始折腾。型号HX-123B

改动了原始的参数如下,自己瞎改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望拍砖。
1,小小增加一点点电压。将变频和中放部分的电源调到了2.1V。在D1,D2间再串了一个二极管。
2,以前做小信号放大器时,总把增益往前级分配,以减少系统的噪声。因为系统级联噪声系数NF=NF1+(NF2-1)/GAIN1+(NF3-1)/GAIN1*GAIN2;所以第一级放大的增益和噪声权重最大。变频级的IC从0.2mA 提高到了0.6mA。(曾提高到1mA,但自激了。)本振信号高达500mVpp。是不是太高了?改动后,465KHZ增加了7个dB。留了张频谱图供参考。

楼主:
调幅信号放着放着变得不对称了,上一张图大家看看问题在哪?在检波V4管前测量的。信号输入幅度越大,不对称现象越明显。

楼主:
接下来测量中频放大部分:看看原设计的工作电流第一级V2管 0.8mA,二级V3管1.2mA。继续提高电流,提高中频增益。Ic2:0.8mA->1.5mA,Ic3:1.2mA->4mA,(准备挨砖了 )随便测量了一些参数如下:
测试时拆除天线,短路本振线圈。信号串接10p后灌入基极。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测量中频放大部分:看看原设计的工作电流第一级V2管 0.8mA,二级V3管1.2mA。继续提高电流,提高中频 ...

从数据表上看:第一级V2的工作电流由1.5mA下降到了43uA,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超过了40dB(100倍),输出信号的变化也挺大超过了25dB。输出信号时域波形没有明显堵塞和削顶现象。
黑色中周的初次级圈数比从数据表上看应该为2:1。

楼主:
用上新扫频仪,小试牛刀。上一张只求增益,不求音质的中频曲线。

楼主:
做梦也想调整到红色的曲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梦也想调整到红色的曲线。

结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求音质,确没了增益,如图

楼主:
中频带宽调宽了,音质确实不错,但室内收不到几个台了。上传一段窄中频曲线的收音效果,台不算多,凑合看一下呗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ODgwNDgz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c1ea65baaab6d32de3481e7bcd5a7606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幅信号放着放着变得不对称了,上一张图大家看看问题在哪?在检波V4管前测量的。信号输入幅度越大,不对称 ...

调幅波在检波前上下不对称的原因,可能由C7引起。如图所示。中周的次级电感一端由C7交流接地。当调幅波e(t)负半周时,9018截止,没有电流流过C7.所以示波器上读到正确的负半周幅值;但当e(t)正半周时,C7上产生了压降Un,而且极性与e(t)相反,示波器显示的是e(t)和Un的合成波,抵消了一部分幅度。所以调幅波正半周偏小。
适当增加C7的容量,可以改善不对称性。

楼主:
继续上两张中频曲线。
第一张输入信号较小,第二张输入信号较大。可以发现系统的谐振峰向低频移动了一点(大概1K左右),可能与中频AGC有关。

楼主:
以上中频曲线是NDW-181调幅接收机的中频测试曲线,上一张乱哄哄的工作台,台上躺着的就是NDW-1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对VCO外加直流,减少lm567检测的时延,缓解LM567的检测带宽与检测时延的矛盾。以下给出两张对比图。

请问外加直流是怎么加的呢?谢谢。

楼主(2020-07-11):
引用 网友C:
请问外加直流是怎么加的呢?谢谢。

见下图,pin2上施加额外的3.7V直流。

楼主(2020-09-12):
使用本扫频仪扫了几台收音机有以下几点感受。
1.更直观,调整中频频率方便很多。
2.屏幕上呈现的中频频响曲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实际使用时的差别较大。参考价值有限。
扫中频时,扫频速度对频响曲线有影响,越慢越好,但太慢不利于调试。
扫中频时,是否断开AGC,纠结!没有AGC,中频频响的参考价值不高;有AGC存在,就像搅屎棍,把扫频速度,扫频信号幅度,AGC的启控阈值,AGC的延时,AGC对谐振的影响等搅合在了一起。下图截获扫频时的AGC电压变化和检波前中周的输出信号。

楼主:
由上图可知,扫频信号正逆两次扫过系统,对应的AGC控制电压(黄色曲线的谷值)都不同。显然与扫速有关。从输出的曲线来看,也不十分理想。谐振点左右也不对称。

网友:
做这些东西,对理论和动手能力要求很高,做完后理解会更上一层

楼主:
想个办法,用噪声块来调试评估中频放大的频响曲线。制作一个白噪声发生器,用高阶低通滤出50KHz的噪声块信号,利用平衡调制到465KHz的载波上,形成一个中频DSB信号带宽100KHz。用它注入被调收音机的中频放大,将检波前的中频输出信号连接到数字示波器上,利用示波器的FFT,观察频率响应。好处是:
1.AGC稳定。调节输入噪声块信号大小,直观观察在强弱信号(AGC不同)状态下的中频响应曲线变化。
2.不需要频标电路。

网友:
能把FM的也做进去吗?那样就完美了。

楼主:
FM没有做,目前只做了AM,能力有限呀。

楼主:
下图是DSB噪声块的频谱图,水平刻度为25KHz/DIV,中心频率469KHz,噪声块带宽约100KHz。垂直刻度10dBV/DIV。从图上看,好像波动大了点。再想想办法。

楼主:
频谱图做了8次平均后,曲线形状令我满意了。请见下图。第一张是基带信号的频谱图;第二张是调制后的频谱图;

楼主:
使用扫频仪,AGC电压波动如68楼图所示,有200mV的波动。使用噪声块注入中频,AGC电压几乎不动。如下图中的蓝色线所示。

楼主:
上图中的中频频谱(白色曲线)就是之前使用扫频仪“精心”调试的中频曲线。现在使用噪声块来看,走样的不是一星半点。

楼主:
使用噪声块重新调了一下中频。注入信号强度分高中低三档,暂没有定量分析。最强信号与最弱之间差60dB左右。请看结果。

楼主:
晚上十一点,测试了调整后的效果。声音好点了,灵敏度尚可。片中音质差点,后来注入高品质音源测试功放部分,还是不甚入耳,发现是喇叭的问题。换了个喇叭,声音很好听,但新喇叭装不进机壳。只能将就一下。总体上,台多,塞的满满当当,但可听的台不多。献丑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a9ccb37f9bb6d2662a5

楼主:
调试一台自制AM,变频级5V供电,本振调至高端>1.6MHz后出现不正常。本振信号幅度200mVpp(低端)。线路图如下:测得波形如图:不知有没有朋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上一张gif,看的清楚一点。

楼主:
  • 电路改回3V供电;
  • 基极偏置去掉下偏置R35;
  • 发射级电阻改成1.5K;
  • R27微调本振的点阻暂时NC;
  • C16耦合电容15nF时,100%出现间歇振荡。

我测量了Ub,Ue,Utap三处的波形,供大家参考。电路图如下:

楼主:
由图可知:刚开始Ube = Ub - Ue =0.7V左右,管子工作在放大区。振荡信号由发射级输入,集电极输出。再通过变压器正反馈给发射级。
随着幅度增大,Ue的电位上升,即Ube减少,管子趋向于饱和,振幅变大趋势减缓。
当Ub = Ue时,Ube = 0V,即红色曲线与黄色曲线相交处,管子进入截止。没有了放大功能。振荡条件破坏,停振!LC回路尚存能量,所以表现为衰减振荡,振幅减少。
Ue随之降低,Ube增大,管子退出截止状态,增益慢慢增大。振荡信号仍然衰减中。
直到Ube恢复0.7V。振荡再次恢复,振幅快速增大。周而复始

楼主:
反馈耦合电容C16,在截止时两端充满了Vc16 = Ue - Utap = 0.7V。由于此刻管子be结截止,C16只能通过发射级电阻R13( 1.5K)放电。
C16若取容量较大,放电时间较长,间歇期会增加。

网友:
这种几K的带宽扫频速度每秒就是5-8次还可以,再高的速度电路就相应明显滞后了。

楼主:
所以我放弃了扫频的方式,采用了噪声块测试中频带宽。即避免了响应滞后的问题,又能保持收音机AGC控制电压不动。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图可知:刚开始Ube = Ub - Ue =0.7V左右,管子工作在放大区。振荡信号由发射级输入,集电极输出。再通过 ...

反馈耦合电容C16 改成6800p后,振荡在整个频率调节范围内表现正常。再次观测Ub和Ue的波形如下:曲线中段处,我手动短路了双联中本振部分可变电容,看看Ub和Ue的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馈耦合电容C16 改成6800p后,振荡在整个频率调节范围内表现正常。再次观测Ub和Ue的波形如下:曲线中段 ...

振荡期间Ube维持0.3伏左右,处于微妙的平衡中,本振信号振幅稳定。
停振期间Ube恢复0.7伏,管子回到放大区。

楼主:
振荡的原理这么说。必备两个条件,1是有增益的放大器(变频管9018组成的共基放大器),2是要正反馈网络(中周)。
放大器的振幅特性如图:
输入信号Uin较小时,输出Uo随输入线性放大;
当Uin较大时,输出信号增幅变缓,但仍在增大中。
当Uin再增大时,上贴#83中所示,Ube 变为0V,9018截止,放大失效,振荡条件二缺一,输出为0.

楼主:
正反馈网络比较简单。因为是变压器。所以反馈电压特性就是一条过零的直线,其斜率为中周匝数比。如图:
Ufd为反馈网络输出电压。Uo为输入网络电压。

楼主:
因为反馈网络的输出电压Ufd就是放大器的输入电压Uin,所以将两个曲线画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如图:
振荡从宇宙噪声A点出发。
经过放大器放大输出U1,U1经过中周输出U2;
U2比A大了不少,再次输入放大器放大,输出U3,U3经过中周输出U4;
。。。。。
沿箭头曲线一路北上,终于来到了B点(平衡点),
振荡信号不再增大,输出信号保持稳定。

楼主:
C16反馈电容增大,反馈曲线斜率变小,即相同的Uo输入中周,较大Ufd会输出。如图:
反馈电压特性曲线顺箭头方向旋转到了新的位置。
此时,B再也找不到了。振荡信号幅度一旦变大,放大器就失效,停振;
待C16放电完成后,启振,振幅迅速增大;
振荡信号间歇性输出。

楼主:
若反馈耦合电容C16变小呢?
反馈曲线沿逆时针旋转,斜率变大。
如果转过了,与放大器电压特性曲线没有了交点B,则彻底停振。
所以C16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若反馈耦合电容C16变小呢?
反馈曲线沿逆时针旋转,斜率变大。
如果转过了,与放大器电压特性曲线没有了 ...

上述原理分析,参考了1975版《晶体管电路基础》人民交通出版社,请矿友查阅。
至此我对变频级的振荡原理有了些许了解。

网友D(2022-01-18):
楼主的贴子,解决了我的困惑,我组装的收音机也是这个振荡曲线。一直找不到原因。您的示波器不错,是四综数字示波器吗?我目前用的是模拟双综,比你的示波器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贴子,解决了我的困惑,我组装的收音机也是这个振荡曲线。一直找不到原因。您的示波器不错,是四综数 ...

我现在只有3610频率计          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