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充电电池有熟悉的吗倍特力电池跟倍量

楼主(2020-06-11):
国产充电电池有熟悉的吗倍特力电池跟倍量 还有佰仕通 电池 怎么样    大家有熟悉 我们国产电池电池有好用的吗

网友A:
我是用的爱老婆。
后来买的倍量没几天负极就氧化了

网友B:
要求高买楼上的,

国内的1元多一节,也能用用(看在价格的份上)

网友:
倍量=标注的容量是实际容量的一倍=名气最大的垃圾电池。
倍力特就是爱老公,在国产电池里虽算不上最好,但是也不错的。
佰仕通 没听说过。。。

国产好电池,那就买比亚迪,飞狮。
进口的那就日产爱老婆,富士通。

网友:
国产的某量,价格便宜,最大特点就是:能充电。看在价格的份上,图个乐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某量的充电器,到手直接扔掉。

质量最好的镍氢电池是松下eneloop,那种白色的质量好,自放特别低,宣称存放5年还有70%电量。
黑色的eneloop pro容量大价格贵,适合特大电流放电,但增大了自放电,牺牲了寿命。除了专业摄影闪光灯用,不太推荐黑电池。

eneloop白电池分日本产和无锡产两种。市场价格无锡产18元左右,日本产19-22元,两种电池性能上没什么区别。黑电池为日本产,价格24元左右。

日本产松下eneloop,是富士通代工的,所以富士通电池和松下eneloop是同胞兄弟。当年三洋清算,把eneloop品牌转让给松下,把工厂转让给富士通。
富士通价格和松下eneloop几乎一样。

国产的比亚迪不错。倍力特没用过不评论。

有些要求电压高的场合可能需要3.2V磷酸铁锂5号电池,配合占位筒使用。漏电极小,不漏液。相机和仪器仪表首选。
磷酸铁锂5号电池大厂不屑做,目前市面做的最好的是Coolook,价格也还算公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爱老婆。
后来买的倍量没几天负极就氧化了

我也是在摩托罗拉对讲机里拆的6只日产的爱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高买楼上的,

国内的1元多一节,也能用用(看在价格的份上)

  国产还有品胜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还有品胜  不知道怎么样

有要求的买松下

国产只要价格很低都可买来用

品胜这个当年50元买,发热特利害。没有好感,所以再一没买品胜用过
实际脉冲电流1900m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