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请进

楼主(2020-06-11):
新装的七管收音机套件,频率范围调整不合要求,通过和正常机对比,低端频率比520k低很多,有一段空白的,高端才到1000k,调了中周和补偿电容好像也不行,是套件元件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一下本振频率

网友:
套件应该不会这样,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会不会是把140pf接在振荡线圈上了?

网友:
有可能是双联问题,其次是磁棒线圈不够,看你用的是223P双联,初级线圈应该在110匝左右。网上卖套件的原则是响了就行,大多数为学生准备的,所以你得再“加工”一下。

网友A:
注意下初、次级

网友B:
如果没有元件接错,解决的办法就简单了,把本振的磁芯往外拧,提高振荡频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元件接错,解决的办法就简单了,把本振的磁芯往外拧,提高振荡频率即可。

本振磁芯已经往外拧到顶了,收音正常,就是频率范围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初、次级

初次级没错

网友:
小密封双连的振荡连问题,估计是偏差太大了。换个试试!看图估计是60/140的那种。60pf值大了些。

楼主:
把本振中周磁帽不要了行不行?

网友:
本振不会给你换成中周了吧?这种学生套件错漏常有,因为是留给学生排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