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MOS管恒流电路,请朋友们指点

楼主(2020-06-12):
我设计了一个恒流电路:用TL431作为电压基准源,提供恒定的栅极电压,通过调节可变电阻,扩流后获得1A恒流。因为栅极的电压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即使负载有变化,电流也不变。以前没用过MOS管,也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希望朋友们多多指教呀。

网友:
1、MOS管是压控电流器件,可调电阻串联在栅极对漏极稳态电流没有作用。
2、影响漏极电流的主要是栅极电压这没错,但也不是说漏极的电压一丁点也不会影响漏极电流。所以没有电流负反馈的所谓恒流其恒流性能不会太好。
3、R7R8的阻值辣么小,即便不考虑LED的压降其控制端的电压也与2.5V相差甚远,所以431是没法正常工作的。
综上所述,该电路是达不到“恒流”的目的的!

网友:
恒流:负载变化/电压变化,电流不变。

LED和R6,R7,R8形成串联分压,远远达不到MOS的开启电压(75NF75的VGS(th)好像是4V?)。

网友:
不合理,栅极电压与漏级电流不是线性关系,应该在S极加检流电阻反馈到431的3脚实现恒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