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20-06-12):
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如何判断好坏,
艾美特电扇的S345RI遥控风扇上的,这个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看上去应该是个电容,但不理解它三线什么意思,关键是有个线空着的。

网友:
网上也有人问过:

网友:
接地吧,或者是电容组,可用于调速的电容

网友:
负离子高压发生器。手拿的红线对有一定导电性的物件距离约2cm,通电后产生高压,击穿空气电离,从而产生带负电荷的粒子,经风吹带出,与空气中的悬浮粒子相遇结合,从而达到洁净除味的目的

网友:
一个线前面是不是有个毛刷头?高压负离子发生器,独立部件,坏了拆了就是,一般也不会坏。
测量方法:通电后,用氖泡电笔接触毛刷部分,有发光即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从来没有过这个玩意,一个老人家拿来让我帮忙修的,已经修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跑电路的时候不敢乱搞,现在已经弄好。

网友:
其实就是个高压发生器。

网友:
都是高手